贴片变压器焊锡连锡什么原因?解决办法

楼主(2019-05-13):
      贴片变压器焊锡连锡是什么原因呢?这种情况在很多电感元器件厂家经常会遇到!那么如何来解决呢?
      深圳岑科电感厂家为您解答!
一、贴片变压器焊锡连锡产生的原因?
     自制PCB,最厉害的为0.254mm(10mil),平民级的为0.508mm(20mil)以上
1、会不会因为脚间距太小而腐蚀掉焊盘,这个完全取决于你的热转印质量了,小心一点,一般距离为0.254是没有问题的
2、画PCB和焊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
1、画的时候要注意最小的线宽,原则是线能布大就尽量的大一些,焊盘的地方也要尽量大,因为手工钻孔,误差大(全贴片就不需要)
2、自制PCB布线的时候基本上不存在过孔,自己注意就行了
3、焊的时候保证一次到位,因反复几次,铜铂就断了或翘起来了,影响质量
二、贴片变压器焊锡连锡问题及相应对策

      1、选择合适的助焊剂,毕竟助焊剂是电子焊接的守护神,它的质量好坏很多时候会直接影响焊接质量。另外,助焊剂的浓度与活性对焊接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假如助焊剂的活性太强或浓度太高,不但会造成助焊剂的浪费,在PCB板第一次过锡时,也会造成零件脚上焊锡残留过多,同样会造成焊锡的浪费。若助焊剂调配的太稀,会使PCB板上锡不好和焊接不良等情况产生。
      选择助焊剂时,一般先用助焊剂样板去试,然后逐步添加稀释剂,直至再添加稀释剂焊接效果会变差时,再稍稍添加稀释剂,然后再试直至效果最好时为止,这时用比重计测其比重,以后调配时可把握此值即可,当然这些问题可喜利助焊剂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会帮助解决;另外,助焊剂在刚倒入助焊槽使用时,可不添加稀释剂,待工作一段时间其浓度略为升高时,再添加稀释剂调配。在生产工作过程中,因助焊剂往往离锡炉较近,易造成助焊剂中稀释剂的挥发,使助焊剂的浓度升高。所以应经常测量助焊剂的比重,并适时添加稀释剂调配。
      2、在大量添加锡条时,锡液的局部温度会下降,应暂停工作。等锡炉温度回复正常后开始工作。最好能有温度计直接测量锡液的温度。因为有些锡炉长期使用已逐渐老化。仪表所显温度与实际温度有差;这些都是手浸锡炉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3、波峰炉由马达带动,不断将锡液通过两层网的压力使其喷起,形成波峰。这样使锡铅合金始终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而手动型锡炉属静态锡炉,因为锡铅的比重不同。长时间的液态静置会使锡铅分离,影响焊接效果。所以建议客户在使用过程中应经常搅动锡液(约每两个小时左右搅动一次即可)。这样会使锡铅合金充分融合,保证焊接效果。
    以上就是岑科电感厂家对贴片变压器焊锡连锡什么原因?及解决办法所作解答!
http://www.cenkersz.com/byqlb.html

网友A:
第3条,如此对于焊锡量不足的劣质焊锡可以用此方法提高了。哪个牌子的焊锡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