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ic 和const分别怎么用,类里面static和const可以同时修饰成员函数吗

楼主(2019-05-13):
static 和const分别怎么用,类里面static和const可以同时修饰成员函数吗

网友A:
const:一般用于定义常量,在单片机编程中,通常用于定义需要存到flash的常量。例如数码管显示的数组。
static:可以表示静态变量和函数。在单片机编程中,通常用于多个源代码文件,只在本文件中调用。如果用于全局变量,编译器会分配一个固定的地址。有的编译器会自动初始化为0.

网友B:
const不能修饰函数的。
一般在c语言课本里都会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