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器时钟占空比请教

楼主(2019-05-13):
振荡器输出时钟的占空比这个参数,有些振荡器时钟占空比为40% to 60%, 有些是45% to 55%。 平时都只关心频率范围和功耗,没有太注意过占空比这个参数,想请教下这个参数影响什么性能?怎么去衡量40% to 60% 占空比和45% to 55%占空比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小白了,大家不愿意回答呢?自己顶一下!d=====( ̄▽ ̄*)b

网友A:
数字电路对这个不敏感的,特别是时序逻辑电路,对上升沿下降沿铭感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路对这个不敏感的,特别是时序逻辑电路,对上升沿下降沿铭感一点。 ...

谢谢!但是在振荡器选型的时候,芯片规格书里要求选45%-55%占空比的,不清楚为什么为有这个要求。

网友A:
实际的方波,是有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的,如果占空比太小,如果容型负载太大,上升不到门槛电压,就进入或0或1的线性区。
图2为50%,如图1所示占空比过小。来不及上升的数字电路的门槛电压。如果占空比过大,下降沿同理。

网友B:
是否对占空比敏感,要看这个方波用在哪里。
如果是做时钟源用,内部经硬件分频或倍频后,占空比就变成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的方波,是有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的,如果占空比太小,如果容型负载太大,上升不到门槛电压,就进入或0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对占空比敏感,要看这个方波用在哪里。
如果是做时钟源用,内部经硬件分频或倍频后,占空比就变成50%了 ...

是做时钟源的,但不清楚IC内部的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