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运行dsp做点乘时,,q31格式计算错误

楼主:
用gd32f303做点乘,,,f32,q15,q7等都没问题,,,就q31有问题
#include "dsp_dot_prod.h"
#include "dsp_dot_prod.h"

void dap_dot_prod_test(void)
{
        static float32_t pSrcA[5]={1.1f,1.2f,1.3f,1.4f,1.5f};
        static float32_t pSrcB[5]={1.5f,1.6f,1.7f,1.8f,1.9f};
        static float32_t result;

        static q31_t pSrcA1[5]={1,2,3,4,5};
        static q31_t pSrcB1[5]={5,4,3,2,1};
        static q63_t result1;

        static q15_t pSrcA2[5]={1,2,3,2,1};
        static q15_t pSrcB2[5]={3,2,1,2,3};
        static q63_t result2;

        static q7_t pSrcA3[5]={1,1,1,1,1};
        static q7_t pSrcB3[5]={1,1,1,1,1};
        static q31_t result3;

        arm_dot_prod_f32(pSrcA,pSrcB,5,&result);
        printf("1.1*1.5+1.2*1.6+...+1.5*1.9=%f\r\n",result);

        arm_dot_prod_q31(pSrcA1,pSrcB1,5,&result1);
        printf("1*5+2*4+...+5*9=%lld\r\n",result1);

        arm_dot_prod_q15(pSrcA2,pSrcB2,5,&result2);
        printf("1*3+2*2+...+5*1=%lld\r\n",result2);

        arm_dot_prod_q7(pSrcA3,pSrcB3,5,&result3);
        printf("1*1+1*1+...+1*1=%d\r\n",result3);
        printf("*********点乘测试结束!********\r\n");
}

点乘计算结果

点乘计算结果

网友A(2019-05-22):
q15,q7,q31 请问 这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B(点评):
DSP的q格式(定点数)

网友C:
这是一种算法吗

网友B(点评):
ARM的dsp指令算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q15,q7,q31 请问 这是什么意思呀

哦哦哦 我确实没有弄过dsp 感谢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种算法吗

哦哦哦  感谢楼主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