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keil仿真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9-05-13):
我在keil这样写验证这个延迟函数的时间
设置好这三个

请教下各位在仿真器中,这样测试出来的时间是否准确

网友A:
标准的51(12周期的)是准确的,其它的不好说,有些准,有些不准

网友B:
标准的51(12周期的)是准确的.
你用的芯片可能是1T的,应该是仿真的1/12,约0.5ms。

另外这种延时会由于中断处理,会有很大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的51(12周期的)是准确的.
你用的芯片可能是1T的,应该是仿真的1/12,约0.5ms。

好的 谢谢 麻烦再问下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
        for(i=0;i<x;i++)
        ;
}
这个延迟函数  如果是delay(6000)
怎么能直接算出是延迟了多久呢
晶振是18.432 。单片机是1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麻烦再问下
void        delay(uint x)
{

看反汇编,计算指令执行次数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将定时器设置为16位模式,
关中断
调用前开定时器(并清零)
调用后关定时器,相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麻烦再问下
void        delay(uint x)
{

可以直接算。
你参考下我的帖子。
给大家提供一个51的软延时例程. - 侃单片机论坛,人气火爆单片机论坛 - 中国电子网技术论坛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043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