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2rg6串口与8位mcu串口如何对接才能传输数据

楼主(2019-05-14):
各位:
  小弟目前有一案子,利用m452rg6与8位芯片串口对接,m452串口串接470欧的电阻,用usb转串口模块与pc调试时是正常的,但与8位机串口对接时,无数据传输。量串口电压,tx是3.4v左右,而rx是4.9v。而用usb模块时量电压tx3.4v,rx4.8v。请教各位,有什么方法?

网友A:
一般单片机的串口是可以通的。

网友A:
接收端口没有电平,属于输入,TX为发送,是输出口

网友A:
所以你只要解决这个输出转输入电平匹配就行了。

网友B:
试试用模电做个电压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