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H桥驱动波形毛刺

楼主(2019-05-14):
用型号MPS8050和MPS8550三极管搭的H桥驱动电路如图,电机转动时上桥波形有比较高的尖峰,加了续流二极管没法改善,为了节约IO资源,两个H桥电路就用了4个IO口使用,硬件有一点硬伤,各位网友是否还有办法?

步进电机A相驱动

步进电机A相驱动

上桥MOTOR_4波形

上桥MOTOR_4波形

下桥MOTOE_4波形

下桥MOTOE_4波形

网友A(点评):
鬼知道你测的是哪个点的波形。上桥,下桥波形是哪个鬼地方?

网友B:
看着像管子出现死区,检查看看是不是驱动有问题,例如PD7拉高,PD6没有马上拉低,有短暂的不定态

网友C:
你这个是对角驱动的变形,可惜,采用了对面桥中心波形来驱动斜角,会引进不必要的延时和驱动的不确定性。
其实对角驱动,4个管子本来就2IO可以搞定,你只需要再增加一个8050,基极接IO,C接Q2,E极接Q8基极(当中必须的电阻就不说了),对面Q1也如法**制。这样可以有效去掉可能的由电机反电动势等引起的H桥驱动因素,而且,只需要准确控制对角驱动IO的死区,可以实现精确驱动,消除硬件伤,更重要的,可以让H桥和单片机不是一个VCC电平。
波形中,非常像死区过大,导致强反激续流后H桥整体断流,开一个深沟。
可以IO直接耦合,Vcc应该是和单片机相同,这里续流完全可以采用1N4819,可以大大改善续流尖峰波形和幅度。
这样的H桥,要我就用SI2302  2301,驱动能力和效率会好很多,关键是输出波形,没有三极管产生的饱和反向阶梯电压,矩形系数非常好,有效输出幅度又高得多。成本增加的也非常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对角驱动的变形,可惜,采用了对面桥中心波形来驱动斜角,会引进不必要的延时和驱动的不确定性。
...

嗯,按照这电路想改善估计效果也不好,就像你说的可能还是再增加一个三极管来控制会更好。谢谢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对角驱动的变形,可惜,采用了对面桥中心波形来驱动斜角,会引进不必要的延时和驱动的不确定性。
...

Q3 Q4 集电极连接到 Q5基极    Q5 Q6集电极连接到Q3基极 是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