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识别!用CH340G模块连接起51单片机和电脑进行串口通信

楼主(2019-05-14):
自己做了一个CH340G模块连接51单片机和电脑,51单片机是5V供电。将单片机收到的数据通过340模块发到电脑上,现在就是模块插上电脑没有任何反应!连基本的标志都没有,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注: 芯片的TXD我是和单片机RXD引脚接的,芯片RXD是和单片机TXD引脚接的。

网友A:
你340的驱动装了吗

网友B:
除了驱动,我在列几个可能
1、芯片是否供电正常
2、470uf那个电容去掉试试
3、R9和R10那2条线路可靠连接
4、晶振问题

网友C:
R9 R10改成0R,

示波器看一下晶体震荡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340的驱动装了吗

驱动装了,连接别人的开发板就可以显示串口号,自己做的电脑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驱动,我在列几个可能
1、芯片是否供电正常
2、470uf那个电容去掉试试

首先,谢谢指点,还有R9和R10那两条线路可靠连接具体怎么做?

网友D:
一步一步来,先从简单的来:
1、D+/D-之间、对地、对电源短路没有;
2、上电先量电压对不对;
3、连线:USB线+座到D+/D-;万用表一个表笔接D+/D-,另一个找个电阻脚捅到USB线(PC插口端),看看通不通;
3、芯片:先检查晶振;上面全没问题,就换芯片吧

网友E:
看看电脑设备管理器,有感叹号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指点,还有R9和R10那两条线路可靠连接具体怎么做?

量一下引脚D-到usbD-电阻是否为R10,33R

网友F:
插USB,检测晶振是否起振。
理论上,晶振正常,D- D+连接正常,如果芯片是好的,不管电脑驱动装没装,电脑至少反应USB设备插入,没安装驱动的,会给你来个感叹号设备,安全起见,将单片机和340连接先断开,避免问题外的因素引入。
如果晶振正常,直接检测micro USB 座焊接吧,自己做的,这地方很容易出问题,尤其是手工活做的不多的。

网友G:
像这种奇怪的问题,80%都是因为焊接不良导致的。

网友H:
1,C7电容小了,这个电容是给芯片内部LDO的输出滤波的;
2,上PCB截图,看看USB走线质量;
3,上实物图,看元器件物料和焊接质量

网友I:
还有一个可以尝试的是换用 CH340C。CH340C 管脚与 CH340G 基本兼容,但晶体两脚改为空脚,芯片使用内置振荡器。这样可以排除晶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