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32 modbus rtu 从机设计--------------2代码篇

楼主(2019-05-14):
提供了5组modbus rtu 从机代码,可以在stm32平台进行移植,分别是:
modbus.c   modbus.h
modbus_485.c  modbus_485.h
modbus_crc.c   modbus_crc.h
modbus_time.c   modbus_time.h
modbus_uart.c   modbus_uart.h
Modbus rtu stm32 从机包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下载了,编译,测试无问题

楼主:
modbus.c 中
// Modbus初始化函数
void Modbus_Init()
{
  modbus.myadd = 0x01; //从机设备地址为1
  modbus.timrun = 0;    //modbus定时器停止计算
        Modbus_485_Init();
        Modbus_Uart_Init();
        Modbus_Time_Init();
}

楼主:
// Modbus 3号功能码函数
// Modbus 主机读取寄存器值
void Modbus_Func3()
{
  u16 Regadd,Reglen,crc;
        u8 i,j;
        //得到要读取寄存器的首地址
        Regadd = modbus.rcbuf[2]*256+modbus.rcbuf[3];
        //得到要读取寄存器的数据长度
        Reglen = modbus.rcbuf[4]*256+modbus.rcbuf[5];
        //发送回应数据包
        i = 0;
        modbus.sendbuf[i++] = modbus.myadd;      //发送本机设备地址
        modbus.sendbuf[i++] = 0x03;              //发送功能码
  modbus.sendbuf[i++] = ((Reglen*2)%256);   //返回字节个数
        for(j=0;j<Reglen;j++)                    //返回数据
        {
          modbus.sendbuf[i++] = Reg[Regadd+j]/256;
                modbus.sendbuf[i++] = Reg[Regadd+j]%256;
        }
        crc = Modbus_CRC16(modbus.sendbuf,i);    //计算要返回数据的CRC
        modbus.sendbuf[i++] = crc/256;
        modbus.sendbuf[i++] = crc%256;
        // 开始返回Modbus数据
        Modbus_485_TX_Mode;
        for(j=0;j<i;j++)
        {
          Modbus_Send_Byte(modbus.sendbuf[j]);
        }
        Modbus_485_RX_Mode;
}

楼主:
// Modbus 6号功能码函数
// Modbus 主机写入寄存器值
void Modbus_Func6()
{
  u16 Regadd;
        u16 val;
        u16 i,crc,j;
        i=0;
  Regadd=modbus.rcbuf[2]*256+modbus.rcbuf[3];  //得到要修改的地址
        val=modbus.rcbuf[4]*256+modbus.rcbuf[5];     //修改后的值
        Reg[Regadd]=val;  //修改本设备相应的寄存器

        //以下为回应主机
        modbus.sendbuf[i++]=modbus.myadd;//本设备地址
  modbus.sendbuf[i++]=0x06;        //功能码
  modbus.sendbuf[i++]=Regadd/256;
        modbus.sendbuf[i++]=Regadd%256;
        modbus.sendbuf[i++]=val/256;
        modbus.sendbuf[i++]=val%256;
        crc=Modbus_CRC16(modbus.sendbuf,i);
        modbus.sendbuf[i++]=crc/256;  //
        modbus.sendbuf[i++]=crc%256;

        Modbus_485_TX_Mode;
        for(j=0;j<i;j++)
        {
         Modbus_Send_Byte(modbus.sendbuf[j]);
        }
        Modbus_485_RX_Mode;
}

楼主:
// Modbus事件处理函数
void Modbus_Event()
{
        u16 crc,rccrc;
        //没有收到数据包
  if(modbus.reflag == 0)
        {
           return;
        }
        //收到数据包
        //通过读到的数据帧计算CRC
        crc = Modbus_CRC16(&modbus.rcbuf[0],modbus.recount-2);
        // 读取数据帧的CRC
        rccrc = modbus.rcbuf[modbus.recount-2]*256+modbus.rcbuf[modbus.recount-1];
        if(crc == rccrc) //CRC检验成功 开始分析包
        {
           if(modbus.rcbuf[0] == modbus.myadd)  // 检查地址是否时自己的地址
                 {
                   switch(modbus.rcbuf[1])   //分析modbus功能码
                         {
                           case 0:             break;
                                 case 1: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3:      Modbus_Func3();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5:             break;
         case 6:      Modbus_Func6();      break;
                                 case 7:             break;
                                 case 8:             break;
                                 case 9:             break;
                         }
                 }
                 else if(modbus.rcbuf[0] == 0) //广播地址不予回应
                 {

                 }
        }
         modbus.recount = 0;
   modbus.reflag = 0;
}

楼主:
// Modbus_TIM Modbus_USART中断函数配置
void ISR_Init()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分组
        //Moubud TIM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Modbus_Time_IRQn;  //Modbus_TIM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先占优先级1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从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Moubud USART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Modbus_USART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抢占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子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楼主:
modbus.h 文件中
#ifndef _modbus_h_
#define _modbus_h_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odbus_crc.h"
#include "modbus_uart.h"
#include "modbus_485.h"
#include "modbus_time.h"

typedef struct
{
  u8  myadd;        //本设备从机地址
        u8  rcbuf[100];   //modbus接受缓冲区
        u8  timout;       //modbus数据持续时间
        u8  recount;      //modbus端口接收到的数据个数
        u8  timrun;       //modbus定时器是否计时标志
        u8  reflag;       //modbus一帧数据接受完成标志位
        u8  sendbuf[100]; //modbus接发送缓冲区

}MODBUS;

extern MODBUS modbus;
extern u16 Reg[];
void Modbus_Init(void);
void Modbus_Func3(void);
void Modbus_Event(void);
void ISR_Init(void);

#endif

楼主:
modbus_485.c  文件
#include "modbus_485.h"

void Modbus_485_Init()
{
//Modbus_485_RT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Modbus_485_RT_Clock, ENABLE);        //使能485_RT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odbus_485_RT_Pin;                        //485_RT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Modbus_485_RT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
Modbus_485_RX_Mode; //初始化为接收状态
}

楼主:
modbus_485.h  文件
#ifndef _modbus_485_h_
#define _modbus_485_h_
#include "stm32f10x.h"

// modbus信号控制端口
#define Modbus_485_RT_Port    GPIOC
#define Modbus_485_RT_Pin     GPIO_Pin_2
#define Modbus_485_RT_Clock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Modbus_485_RX_Mode    GPIO_ResetBits(Modbus_485_RT_Port,Modbus_485_RT_Pin)
#define Modbus_485_TX_Mode    GPIO_SetBits(Modbus_485_RT_Port,Modbus_485_RT_Pin)

void Modbus_485_Init(void);

#endif

楼主:
modbus_crc.c 文件
#include "modbus_crc.h"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
const u8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 CRC低位字节值表*/
const u8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
功能: CRC16校验
输入:
输出:
******************************************************************/
u16  Modbus_CRC16( u8 *puchMsg, u16 usDataLen )
{
    u8 uchCRCHi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u8 uchCRCLo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unsigned long uIndex ;                 // CRC循环中的索引

    while ( usDataLen-- )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 计算CRC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 uchCRCHi << 8 | uchCRCLo ) ;
}

楼主:
modbus_crc.h 文件
  1. #ifndef _modbus_crc_h_
  2. #define _modbus_crc_h_
  3. #include "stm32f10x.h"

  4. u16  Modbus_CRC16( u8 *puchMsg, u16 usDataLen );

  5. #endif

楼主:
modbus_time.c  文件
void Modbus_Time_Ini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Modbus_Time_Clock, ENABLE); //TIM时钟使能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Modbus_Time_arr;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Modbus_Time_psc; //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Modbus_Timer,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Modbus_Timer,TIM_IT_Update,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TIM中断
        TIM_Cmd(Modbus_Timer,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楼主:
// Modbus 定时器中断函数 1ms中断一次
void Modbus_TIM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Modbus_Timer,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Modbus_Timer, TIM_IT_Update);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if(modbus.timrun != 0)
                 {
                  modbus.timout++;
                  if(modbus.timout >=8)
                  {
                   modbus.timrun = 0;
                         modbus.reflag = 1;
                  }
                 }
        }
}

楼主:
modbus_time.h 文件
#ifndef _modbus_time_h_
#define _modbus_time_h_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odbus.h"

/*************modbus默认定时器TIM3******************/
/*************可修改对应的宏来修改TIM****************/

#define Modbus_Time_arr               (1000-1) //1us*1000=1ms
#define Modbus_Time_psc               (72-1)   //72M/72 =1us
#define Modbus_Time_Clock             RCC_APB1Periph_TIM3
#define Modbus_Timer                  TIM3
#define Modbus_Time_IRQn              TIM3_IRQn
#define Modbus_TIM_IRQHandler(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void Modbus_Time_Init(void);
#endif

楼主:
modbus_uart.c 文件
// Modbus串口初始化
void Modbus_Uart_Init()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Modbus_Uart_Clock,ENABLE);       //使能Modbus串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Modbus_Uart_GPIO_Clock|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使能Modbus串口GPIO时钟

        //Moubud USART_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odbus_Uart_T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Modbus_Uart_TRX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Moubud USART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odbus_Uart_R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Modbus_Uart_TRX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Moubud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Modbus_bound;//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Modbus_USART,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Moubud USART
  USART_ITConfig(Modbus_USART,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USART_Cmd(Modbus_USART, ENABLE);                    //使能Moubud USART
}

楼主:
//modbus串口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void Modbus_Send_Byte(u8 Modbus_byte)
{
  USART_SendData(Modbus_USART,Modbus_byte);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Modbus_USART, 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ClearFlag(Modbus_USART, USART_FLAG_TC);
}

楼主:
//modbus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void Modbus_USART_IRQHandler(void)
{
  u8 st,Res;
        st = USART_GetITStatus(Modbus_USART, USART_IT_RXNE);
        if(st == SET)//接收中断
        {
                Res =USART_ReceiveData(Modbus_USART);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 modbus.reflag==1)  //有数据包正在处理
          {
                   return ;
                }
          modbus.rcbuf[modbus.recount++] = Res;
                modbus.timout = 0;
                if(modbus.recount == 1)  //已经收到了第二个字符数据
                {
                  modbus.timrun = 1;  //开启modbus定时器计时
                }
        }
}

楼主:
modbus_uart.h 文件
#ifndef _modbus_uart_h_
#define _modbus_uart_h_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odbus.h"

#define Modbus_bound             9600
#define Modbus_USART             USART2
#define Modbus_Uart_Clock        RCC_APB1Periph_USART2
#define Modbus_Uart_GPIO_Cloc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Modbus_Uart_TRX_Port     GPIOA
#define Modbus_Uart_TX_Pin       GPIO_Pin_2
#define Modbus_Uart_RX_Pin       GPIO_Pin_3

#define Modbus_USART_IRQn              USART2_IRQn
#define Modbus_USART_IRQHandler(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void Modbus_Uart_Init(void);
void Modbus_Send_Byte(u8 Modbus_byte);

#endif

网友A:
有主机的吗?

网友B:
干的漂亮,赞一个

网友C:
哇咔咔 居然有代码

网友D:
看着像是485通讯

网友E:
就是通过485层进行通信

网友F:
目前楼主用的哪个型号进行调试的呢

网友G:
对代码很感兴趣

楼主(2019-06-16):
肯定要分享全的啊

楼主:
485上的modbus rtu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通过485层进行通信

是的,通过485总线,验证这个modbus RTU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前楼主用的哪个型号进行调试的呢

您指的型号是?

楼主:
不用客气,应该的,得用共享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代码很感兴趣

下载下来研究一下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肯定要分享全的啊

感谢分享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485上的modbus rtu通讯

敢问 485的电压差在什么范围是正常的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下载下来研究一下哈

必须下载 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敢问 485的电压差在什么范围是正常的呢

去查一次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必须下载 呵呵呵

试试吧,很好玩

网友(2019-12-10):
有使用10功能码的么

网友H(2020-02-11):
请问为什么使用485 做切换反而不行呢?RS232倒是没问题。。。

楼主(2020-03-17):
哈哈,这个不难的

楼主:
感谢支持,一起加油啊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为什么使用485 做切换反而不行呢?RS232倒是没问题。。。

是啊,用的是232,没有加485控制引脚,其实都无所谓啦,几乎一样

楼主:
必须有代码啊,不然不就是光说不练,假把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应该的,不要客气,一起加油哈

网友J:
谢谢大哥,正在学习

网友K:
楼主,你真是个神人啊。讲真,网上好多关于这个的帖子都是特别坑。感谢楼主能做的这么详细。真心感谢。希望更多刚入坑modbus的人能读到这篇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真是个神人啊。讲真,网上好多关于这个的帖子都是特别坑。感谢楼主能做的这么详细。真心感谢。希望 ...

不用客气哈,一起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大哥,正在学习

加油,搞定modbus

网友L(2020-04-16):
多个从机怎么设置

网友M:
void Modbus_Event()
{
        u16 crc,rccrc;
  if(modbus.reflag == 0)
        {
           return;
        }
        if(modbus.recount>2) //需要增加,否则被干扰后,有可能导致while无法退出
        {
           crc = Modbus_CRC16(&modbus.rcbuf[0],modbus.recount-2);
           rccrc = modbus.rcbuf[modbus.recount-2]*256+modbus.rcbuf[modbus.recount-1];
。。。。

非常非常感谢!!!!!!!!!!!!!!!! 我就是有时候 进入假死机状态(主循环中代码不执行,只观察到Modbus用的串口中断有数据不断接收) 另外,请问keil怎样在线调试查看程序指针PC运行到的位置,实时查看,比如在不确定的时刻出现了上述那种死机状态,我怎样确定PC运行到了什么地方,程序死到了哪里

网友N(2020-06-12):
为什么我下载测试接收不到数据呢

楼主(2020-12-20):
无私奉献的精神哈,这多正常哈

楼主:
232  485 总线都可以的  也有tcp 基于网口的

网友O(2021-09-09):
谢谢楼主,一次实验成功!

网友P(2022-08-18):
很好的东东,才发现

网友Q:
这个不是网络通信的协议吗

网友R:
modbus rtu如何测试呢

网友S:
干的无私,
这种协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用到单片机上了
很少有人能自己写全的

网友T:
modbus 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U(2023-01-08):
谢谢分享很实用的资源。

网友V:
Modbus TCP和Modbus Rtu的区别?

网友W:
Modbus RTU最大通信速率有多少?

网友X:
Modbus RTU通信协议格式有几种?

网友Y:
modbus rtu可以自己移植的吗?

网友:
modbus协议RTU模式校验码怎么计算

网友Z:
MODBUS 工业上常用的一种串口通讯协议

网友AA:
modbusrtu可以读int数据类型吗?

网友AB:
modbus rtu读出的是字还是字节

网友AC:
modbus通信RTU和ASCII两种传输方式的区别?

网友:
modbus rtu与modbus tcp各用什么通讯线

网友AD(2023-03-07):
RTU和ASCII两种传输方式的区别?

网友AE:
Modbus TCP和Modbus Rtu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F(2024-01-08):
modbus协议应用太广了。

网友AG:
它意味着通过485层进行通信

网友AH:
所有者当前正在使用哪个模型进行调试

网友AI: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AJ: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