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USB的HID和Custom HI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5-14):
最近在学习USB,发现STM32 USB HID设备类有HID和Custom HID两种,想问一下这两种有什么区别,或者哪儿有相关资料可以查看?

网友A:
感觉百度上就有啊

网友B:
没看到百度上有讲区别的啊

网友C:
网上能看到的就是custom hid

网友D:
帮不了楼主 我也查不到

网友E(2020-07-04):
确实,找了好久没看到区别,楼主有了解到了不

网友F:
前者是兼容标准HID协议的。后者更加灵活,用户可以自己定义比部分USB hid协议。就这点区别。

网友G:
是的。都是基于HID类的应用,一个是基于标准鼠标的应用示例,一个基于HID类的自定义应用,
有兴趣的话可以具体打开工程看看。

网友H: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标准的HID是只有单向的,比如最简单的键盘或者是鼠标,但是实际应用当中,会有双向HID类设备的需求. 好处就是能免驱动开发(因为Windows已经支持HID类),并且可以双向收发数据. 因此ST做了Customer HID的范例程序. 这会是更多人的需求. 但是你如果只想做标准的单向HID类设备,那么就直接在CubeMX里选标准的HID即可.使用起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