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这个单片机软开机电路是否可靠

楼主(2019-05-14):
思路:
1.
按下按键 3413  Q1栅极电压下降,Q1导通。系统供电,单片机供电。
此时单片机读 PWR_ON脚,可以读到低电平,此时置PWR_EN为高电平,Q7导通,3413 Q1 栅极电平为Q7强制拉低,此时松开开机按键S1,仍可保持电路工作,系统开机状态。
2.
关机   开机状态下,按下按键,系统通过PWR_ON脚可以读到按键按下,当检测到按键抬起时,拉低PWR_EN脚电平,此时Q1栅极电压拉低,电源断开。

求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可靠不????

网友A:
这个原理图不正规,SW1靠网络连接,为何不直接导线连在一起。
PWR_EN是低电平自锁,并非高电平自锁。
电路太复杂,很多器件是多余的,比如D6、Q2。

网友B:
哈哈

哈哈

这个电路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