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 USB_OTG_FS(PA11,PA12)读取U盘问题

楼主(2019-05-14):
最近在写一个STM32F429读U盘的IAP,调了快一周了,愣是卡在f_mount函数里面,实在没招了特来请教大家。debug发现:运行到函数disk_read中有个循环程序就卡在此循环中
do
                                        {
                                                status = USBH_MSC_Read10(&USB_OTG_Core, (uint8_t *)buff,sector,SECTOR_SIZE * count);
            USBH_MSC_HandleBOTXfer(&USB_OTG_Core ,&USB_Host);

                                                if (!HCD_IsDeviceConnected(&USB_OTG_Core))
                                                {
                                                        break;
                                                }
                                        }
                                        while (status == USBH_MSC_BUSY );

status == USBH_MSC_BUSY条件始终成立。debug进入“USBH_MSC_Read10”函数中,发现由于变量“USBH_MSC_BOTXferParam.CmdStateMachine”始终为0因此导致返回值为USBH_MSC_BUSY。
通过查找发现在文件“usbh_msc_bot.c”中的函数“USBH_MSC_Init”中会将变量“USBH_MSC_BOTXferParam.CmdStateMachine”赋值非0值,在此函数“USBH_MSC_Init”中设置断点发现运行时不会进入此函数 ,进一步查找发现此函数只在文件“usbh_msc_core.c”中的函数“USBH_MSC_Handle”被调用,断点发现“USBH_MSC_Handle”函数不会被执行,不知道是何原因。由于USBH_MSC_Handle均以指针的方式被调用,所以无从查找相关被调用的代码。

网友A:
USBH_MSC_Handle函数本来会在U盘枚举成功后被调用
如果中断标志没有正确清除,可能造成中断一直执行,调用不到USBH_MSC_Handle,也有可能是别的原因

你还可以试一下非官方的USB主机栈 TeenyUSB,主机目前支持U盘、键盘、鼠标以及HUB
代码地址: code.tusb.org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H_MSC_Handle函数本来会在U盘枚举成功后被调用
如果中断标志没有正确清除,可能造成中断一直执行,调用 ...

感谢兄台的回复,我的问题已经找到了,是由于函数 "USBH_Process(&USB_OTG_Core, &USB_Host);" 运行次数不够就调用 "f_mount" 函数会出现楼上说的问题。保守估计至少要循环调用"USBH_Process(&USB_OTG_Core, &USB_Host);"函数持续1秒以上才可运行"f_mount"函数。                                                                                                  SysTick_Init();
        do
        {
                USBH_Process(&USB_OTG_Core, &USB_Host);
        }
        while (count_ms<8000 && (USB_Host.gState!=HOST_CLASS || USBH_MSC_BOTXferParam.MSCState!=0x05));//我居然设了最大8秒
        SysTick->CTRL=0x00; //Stop Counter

result = f_mount(&fs,"0:",1);        /* Mount a logical drive */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C:
运行次数是哪里有规定的吗

网友D:
U盘的东西 是不是一般都不怎么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