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这个积分器

楼主(2019-05-14):
做一个简单的积分器,用于对音频信号积分 20-20KHz, 单电源供电,出现了以下问题
1、输出信号偏置不见, 信号出现削底
2、mulitisim仿真过,结果是OK的
3、加大频率----输出信号变小,削底没有消失
4、减小输入信号幅值-----输出信号也减小,削底更明显
5、如果在R43前加一个隔值电容,会出现积分器的13脚只有2V多电压,违反了运放正负输入电压相等的原则
6、1/2VCC是通过电阻分压来的

网友A:
VO+Uc=V_=V+,实用化的积分电路,在反馈电容并联一个足够大的电阻,稳定直流工作点。

网友B:
没有电阻反馈,因为积分漂移,有可能会出现截止或饱和的情况

网友C:
你这电路需要“直流绝对精确”,实际无法实现,所以,一定会出现一边削顶。

网友D:
输出削底,你的运放已经不再处于线性工作区间,此时“运放正负输入电压相等”不复存在。

网友A:
如果有一个直流分量的话,没有电阻一定会包和或载住。

网友A:
前面加了隔直电容,反馈电阻必须加,要不,偏置电流怎么流通。

网友E:
2楼3楼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种只有反馈电容的积分电路,在这种条件下应用一定会出现输出削顶,因为一定会有直流成分使得积分饱和。
这种电路通常只能用在具有反馈的电路中(例如积分式正弦振荡器、锁相环中的积分式环路滤波器等),一旦积分电容上由于直流成分出现偏压,依靠反馈的作用可以自动调整抵消。

楼主:
开始设计的电路如下图,因为测量过程发现积分器的 正 负输入端电压差别很大,没过一会,手碰了一下地线,运放就烧掉了。(至今未确定是静电 还是 工作不正常 导致运放烧掉),为了分析为什么正负端电压不相等就把 反馈电阻去掉了。
    现在经过大家帮忙分析, 买了新的运放,恢复到最初的电路(如下图),发现又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一个直流分量的话,没有电阻一定会包和或载住。

为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输出削底,你的运放已经不再处于线性工作区间,此时“运放正负输入电压相等”不复存在。 ...

如何判断那个状态呢

请另开一帖提问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