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感应电压会影响单片机重启吗?

楼主(2019-05-14):
220v交流电机在运行的时候,大外壳和墙壁(大地)之间有70v左右交流电压,电机本身的外壳和墙壁(大地)之间有30v左右的电压。以上外壳都未破裂,上着漆。测量时候直接是用万用表一端接上着油漆的外壳,一端接墙皮
手摸大外壳好几天,没任何感觉,用发光二极管不加任何电阻连接【电机外壳】或【大外壳】与墙壁,接触【电机外壳70v】的时候,二极管微量,接触【大外壳30v】的时候,二极管几乎不亮。那么这个“感应”的交流电压是怎么来的。以上70v和30v左右的数值都是用万用表测出来的。

姑且叫他“感应”交流电压,那么2个问题:
1,该“感应”交流电压(微电流)是否是导致单片机重启的原因?
2,如果是的话怎么解决该问题?

我通过3节干电池组成的4.8v左右的直流电压给单片机(不接任何电源除了干电池),单片机运行的指示灯跟我给你的指令完全一致。然后我加上电机电源以后(220v交流电机,单独一条线插入家用的接线板口),单片机几秒内就重启了。
单片机和电机的联系就以下3点:
【1】单片机已经从机身拿到旁边的一个坐台上。物理上的间接接触是:电机-大地-坐台-单片机(线路板)。
【2】电气方面单片机单独电池供电,电机220v电压供电【火线和零线,没有地线】,没有其他任何联系,连通过光耦可供高硅也没有。
【3】有几条机器身上的红外发射管红外接收管连接的电线连接着单片机。

最后求大神帮忙一下!!

网友A:
两方面检查吧  一是看单片机供电电压波动情况  二是看复位电路工作状态 再就是电磁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方面检查吧  一是看单片机供电电压波动情况  二是看复位电路工作状态 再就是电磁干扰了 ...

3Q,是老话的电机出的问题,特地接了一条线连接到地线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