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S硅晶振性能优势丨SiTime可编程有源硅晶振功能与灵...

楼主(2019-05-14):
SiTime革命性的MEMS振荡器产品是一个可编程的架构,用户能够得到其精确设计要求的产品。SiTime晶振批量供货周期只需三至五周,借助SiTime可编程功能客户可以不用多个供应商供货,也减少审核供应商资格工作。研发人员也可以选择使用SiTime晶振编程器,实时对SiTime振荡器在自己的实验室或办公室进行编程,节约时间,加快样机研发。——来自sitime中国北京晶圆电子直属代理

最广泛的功能
      Feature      Configuration Options
  • Customizable Frequency
  • 1 Hz to 625 MHz with up to 6 decimals of accuracy
  • Frequency Stability
  • ±1.5, ±2.5, ±5, ±10, ±25 or ±50 PPM
  • Temperature Range
  • Extended commercial (-20 to +70°C), Industrial (-40 to +85°C), Extended industrial (-40 to +105°C), Automotive (-40 to +125°C) or
    Military (-55 to +125°C)
  • Supply Voltage
  • MHz LVCMOS devices: 1.8, 2.5 to 3.3V
  • Differential devices: 2.5 to 3.3V
  • kHz devices: 1.2 to 4.5V
  • Output Signaling Type
  • Single-ended devices: LVCMOS
  • Differential devices: LVPECL, LVDS, HCSL or CML
  • Industry-standard Packages
  • Special Packages
  • 2012, 2016, 2520, 5032 or 7050 SMD packages for drop-in replacement of quartz
  • 3225 SMD - World's thinnest oscillator package
  • 1508 chip-scale package - World's smallest oscillator package
  • SOT23-5 - For highest board-level reliability
  • Special Functions
  • Spread spectrum (down and center spread) and digital control (DCXO)
  • Pull Range
  • Programmable from ±25 to ±1600 PPM with 1% linearity
    (Available in VCXO, VCTCXO and DCXO lines)
  • Drive Strength
  • Programmable high and low drive strength settings for best EMI or driving multiple loads
  • Control Input
  • Output enable, spread disable, standby or no connect

频率可编程
SiTime有源硅晶振可提供任何频率范围,精度能够达到小数点后6位。用户可根据研发需求自定义编程任何频点,能够较好的提高系统性能(微处理器/ FPGA应用程序)和降比特误码率(以太网应用)。sitime有源硅晶振样品中心小批量定制一周内可以交货测试;大批量生产交货周期为3-5周。

频率稳定度
SiTime有源硅晶振提供的频率稳定度可以选择一系列MEMS振荡器产品。对于需要高稳定性频率的应用场合,SiTime有源硅晶振的TCXO和VCTXO系列产品在工业温度范围内,提供±1.5 ppm的稳定性。对于SiTime有源硅晶振每一类产品包括kHz,XO、VCXO,VCTCXO等,都能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好的稳定性来满足客户具体的应用。

温度范围
SiTime有源硅晶振提供商业温度和工业温度两种选择,这些独有的宽温特点,结合SiTime公司固有的可靠性设计,以最低的成本确保设备适用于各种应用环境。SiTime的宽温系列硅晶振,能够在频率、稳定性和较小的封装尺寸几个方面灵活组合,这些特点是石英晶振做不到的。

电源电压
SiTime有源硅晶振产品覆盖了最常用电压范围,SiTime公司1-625MHz的硅晶振,可以在1.8V、2.5伏到3.3伏之间的任何电压下工作。SiTime公司kHz的硅晶振,其工作电压在1.2到4.5伏之间,SiTime硅晶振针对于电池供电的应用产品进行了优化。此电压可以应用在整个SiTime硅晶振频率范围内,这一点石英晶振是不能够做到的。由于这些产品可以直接配置在所需的电压下工作,那些辅助调压的外部器件,如电压转换芯片以及外部调整电路就不需要了,从而既优化了电路板空间又降低了生产成本。

扩频
SiTime硅晶振可以提供扩频的功能,根据不同的测试需求可提供中心扩频和向下扩频两种选择。SiTime硅晶振的扩频功能对EMI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可以很容易地解决EMI的问题,这往往是在产品开发的最后阶段才检测到的问题。原来唯一可用的办法就是重新设计布局板或加屏蔽,这两种办法的代价都是很高的。SiTime的扩频硅晶振,与石英晶振的引脚兼容,可以很好的解决EMI问题。系统无需重新设计或做昂贵的屏蔽处理。要了解更多关于降低电磁干扰的扩频时钟振荡器,请看相关产品资料。

数字控制
数字控制振荡器(DCXOS)是在高速应用中理想的抖动去除和失效保护的产品。系统中是通过设置适当的值进行控制的,SiTime的数字控制振荡器省去了外部数字模拟转换器所需要在控制路径。这降低了电路板的复杂性,提高了产品性能,系统的噪音要低很多。SiTime的数字控制振荡器采用一个引脚串行编程的方式进行配置。

精度牵引范围
SiTime硅晶振的VCXO,VCTCXOS和数字控制振荡器(DCXOS),以业界最佳的1%线性度,实现最宽范围的牵引(±25±1600 ppm)。调整斜率的一致性和线性的特性,使得在软件控制锁相环的简单的闭环控制过程中受益。快速校准锁定时间,一致的PLL带宽调整范围,降低调制谐波,紧缩的环路带宽的设计和更强大的系统性能,SiTime硅晶振相比与牵引范围限于±200 ppm和线性10%石英晶振,SiTime硅晶振的性能分别是石英晶振的8倍和10倍。

输出驱动强度
SiTime公司所有硅晶振的驱动能力都是可通过softedge技术编程的。这种功能允许设计人员能够准确地匹配振荡器的输出阻抗与电路板线路阻抗,以减少反射。更高的驱动强度可以用来驱动多个负载,而不用外部的缓冲器。较低的驱动强度可以用来提高信号的完整性,降低电磁干扰。

现场可编程装置
SiTime硅晶振提供现场可编程器和编程工具。系统设计人员可以通过此硅晶振编程器快速、轻松地根据需要的规格配置出需要的型号和参数,可以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设计出特定的样品。
——来自sitime中国北京晶圆电子直属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