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源芯片参数测试求助

楼主(2019-05-14):
请教高手,dcdc里面的min  on  time 怎么测试的?谢谢了

网友A:
空载时控制电路会降低占空比,以维持输出电压。如果完全由电压反馈决定占空比,就可能给出非常窄的ON脉冲,导致高频噪音增加。对策是保证最小脉冲宽度,减少脉冲数。

网友B:
像这样的芯片,开环短路,可以看出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