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请教一下:无线模块在宽电压范围下工作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9-05-14):
无线IC 的资料上说工作电压范围为1.8V~3.7V,采用干电池直接供电,时间长了电池电压变化较大,但也在这个范围内,比如2.7V、2.3V等,那么对无线发送数据有什么影响,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虽说是宽工作电压范围,但是供电的话还是稳压的,最好接个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说是宽工作电压范围,但是供电的话还是稳压的,最好接个LDO

已经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加一个LDO的IC

OK

楼主:
项目是电池供电,供给无线模块,所以要求电压稳定,加一2.7V的LDO来解决,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B:
电压降低输出功率降低,

网友C:
只要电压在器件准许的范围内就没问题,但要注意纹波不能大,所以增加合适的滤波、稳压电路是很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