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运放组成的恒流源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9-05-14):
如上图,调节电位器, 使得V1处流过的电流为10A,稳定后,电流便慢慢下降了,本来是要做个恒流电路的,结果变成不恒流了,请大家指导一下有什么方法能让电流稳定在10A么,R5用的是锰铜丝(多个并联),流过电流的时候没什么发热。为什么基准很稳,电路变成不恒流了?

网友A:
D极电位要大于G极电位即可。

网友B:
我仿真了一下,应该是R4 0.1Ω的功率不够,仿真的时候烧断了,你点开电阻,设置参数,试试把功率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仿真了一下,应该是R4 0.1Ω的功率不够,仿真的时候烧断了,你点开电阻,设置参数,试试把功率改大 ...

用的是 黄金壳电阻 100W的(实际功率才10W), 主要是电流慢慢的变小 ,采样那微微热,怎么就不恒流

网友C:
采样电阻发热,电流肯定会慢慢下降,问题是下降多少啊?
你是想稳定在多少算稳定?9.9行不行?还是非要10.000A?

另外,你那个393也不是运放啊,是比较器。
还有,你那个R6为啥用10K呢?你的R1才用的2K,没道理越到后面电阻越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 黄金壳电阻 100W的(实际功率才10W), 主要是电流慢慢的变小 ,采样那微微热,怎么就不恒流 ...

我按照你的电路图来仿真,没有问题哦

网友(2019-06-17):
不知道问题解决没有?提供一下思路
mos温度升高会导致电流变小, 而且你这个电流还很大。节温肯定升高不少。
实际需要考虑mos的温飘。。。把mos扇热片加大或者加风扇吹   看看电流是不是会涨起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极电位要大于G极电位即可。

剖析下 啊 大师

网友E:
8楼说的对!MOS发热量是电流的平方,摸MOS管温度!

网友A:
电路中是NMOS,当然D极电位大于G极才能让器件进入包和状态。

@wh6ic ,,MOS的线性放大,三态的也不知道。看谁胡扯了,
@wh6ic ,看下MOS的ID----VDS的三态图。
胡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是NMOS,当然D极电位大于G极才能让器件进入包和状态。

MOS也有饱和的说法吗? MOS不是没有电流放大作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是NMOS,当然D极电位大于G极才能让器件进入包和状态。

1.说到NMOS的导通条件 只需要VGS>0即可  可是导通之后VS不是会大于VG吗?

2.我们注意到全桥驱动需要自举电路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MOS也有饱和的说法吗? MOS不是没有电流放大作用吗

MOS的包和跟BJT的包和有不同的概念,MOS的包和指的是ID不随VDS变化,只跟VGS有关,欠包和时,ID即跟VGS有关,也跟VDS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MOS也有饱和的说法吗? MOS不是没有电流放大作用吗

回锅看下MOS的ID--VDS的图片,分几个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说到NMOS的导通条件 只需要VGS>0即可  可是导通之后VS不是会大于VG吗?

2.我们注意到全桥驱动需要自 ...

现在谈的是线性恒流控制,必须让MOS管进入包和状态,此时ID电流不随VDS控制,只随VGS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说到NMOS的导通条件 只需要VGS>0即可  可是导通之后VS不是会大于VG吗?

2.我们注意到全桥驱动需要自 ...

自举的电路目的,随VS电位提高而VG提高,保VGS一个开启的差值。

网友A:
此电路无法稳流的就是MOS没有进入包和状态,(中间态,看基础书),实际上,只要取样电阻随温度不变化,MOS管在线性正常态,都能恒流的。因为进入大环路的负反馈。VTH太高,导致V1太小。

网友A:
普及利用MOS做恒流电路的基本电路要求,要让MOS管处在包和区(态),如NMOS管,DG区产生平夹断点,即VD>VS,才会产生。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是NMOS,当然D极电位大于G极才能让器件进入包和状态。

1、上图是某 NMOS 的VDS vs Id, 图片上 Vds 低于 Vgs 就饱和了。
2、线性恒流源 7136 内部集成 MOS 恒流,对地压差可以低于50mV。

线性恒流,没有 必须 晶体管饱和。

网友A:
引用 网友F:
1、上图是某 NMOS 的VDS vs Id, 图片上 Vds 低于 Vgs 就饱和了。
2、线性恒流源 7136 内部集成 MOS 恒 ...

也许以前的观点有点问题,此主题的MOS管没有进入包和区,在DG区没有产生夹断点,因为VD电位不够高。导致环路失控。

网友G(2020-07-14):
引用 网友A:
普及利用MOS做恒流电路的基本电路要求,要让MOS管处在包和区(态),如NMOS管,DG区产生平夹断点,即VD>VS, ...

大哥 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MOS到底咋回事,我现在很混乱,用MOS恒流控制 是用的MOS的截止区跟饱和区吗?我看饱和区ID的电流是受VGS控制的,应该是VGS的函数,那为啥,电流又被采样电阻控制了呢,IDS电流到底是由谁决定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大哥 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MOS到底咋回事,我现在很混乱,用MOS恒流控制 是用的MOS的截止区跟饱和区吗? ...

分二个层次来说,在开环状态下,ID电流在包和状态下,主要受VGS控制,在闭环下,VGS 本身是闭环中的一个可控参数,采样电压也是一个闭环参数。因此采样电阻的电压大小受采样电阻决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普及利用MOS做恒流电路的基本电路要求,要让MOS管处在包和区(态),如NMOS管,DG区产生平夹断点,即VD>VS, ...

大哥 能不能讲解一下MOS的恒流控制的原理,我现在很不理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分二个层次来说,在开环状态下,ID电流在包和状态下,主要受VGS控制,在闭环下,VGS 本身是闭环中的一个 ...

那恒定的电流值是通过哪个点来设定的呢 ,是保证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恒定来保证恒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那恒定的电流值是通过哪个点来设定的呢 ,是保证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恒定来保证恒流吗 ...

参考电压,反馈环路明白的话,不难理解决定电流的那个设定参数啊,VREF=V+  V-=ID*RSENSE,闭环(环路工作正常),V+=V-.

网友H:
1.你的LM393换成OP07这样的带宽更大的运放吧;2.取消运放输出端上拉电阻(没有必要);3.将采样电阻采用高端采集电流或者下面采集的电流采用运放放大;实现恒流源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