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四轴飞行器姿态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
先学习下四轴的工作原理,那样,对以后的开发也相对来说方便多了。

    四旋翼飞行器结构形式,电机1和电机3逆时针旋转的同时,电机2和电机4顺时针旋转,因此当飞行器平衡飞行时,陀螺效应和空气动力扭矩效应均被抵消。与传统的直升机相比,四旋翼飞行器有下列优势:各个旋翼对机身所施加的反扭矩与旋翼的旋转方向相反,因此当电机1和电机3逆时针旋转的同时,电机2和电机4顺时针旋转,可以平衡旋翼对机身的反扭矩。四旋翼飞行器在空间共有6个自由度(分别沿3个坐标轴作平移和旋转动作),这6个自由度的控制都可以通过调节不同电机的转速来实现。基本运动状态分别是:
    (1)垂直运动;

   (2)俯仰运动;

   (3)滚转运动;

   (4)偏航运动;

   (5)前后运动;

   (6)侧向运动。

楼主(2019-05-14):
在图中,电机1和电机3作逆时针旋转,电机2和电机4作顺时针旋转,规定沿x轴正方向运动称为向前运动,箭头在旋翼的运动平面上方表示此电机转速提高,在下方表示此电机转速下降。
  (1)垂直运动:垂直运动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在图中,因有两对电机转向相反,可以平衡其对机身的反扭矩,当同时增加四个电机的输出功率,旋翼转速增加使得总的拉力增大,当总拉力足以克服整机的重量时,四旋翼飞行器便离地垂直上升;反之,同时减小四个电机的输出功率,四旋翼飞行器则垂直下降,直至平衡落地,实现了沿z轴的垂直运动。当外界扰动量为零时,在旋翼产生的升力等于飞行器的自重时,飞行器便保持悬停状态。保证四个旋翼转速同步增加或减小是垂直运动的关键。

楼主:
(3)滚转运动:与图b的原理相同,在图c中,改变电机2和电机4的转速,保持电机1和电机3的转速不变,则可使机身绕x轴旋转(正向和反向),实现飞行器的滚转运动。

楼主:
(4)偏航运动:四旋翼飞行器偏航运动可以借助旋翼产生的反扭矩来实现。旋翼转动过程中由于空气阻力作用会形成与转动方向相反的反扭矩,为了克服反扭矩影响,可使四个旋翼中的两个正转,两个反转,且对角线上的来年各个旋翼转动方向相同。反扭矩的大小与旋翼转速有关,当四个电机转速相同时,四个旋翼产生的反扭矩相互平衡,四旋翼飞行器不发生转动;当四个电机转速不完全相同时,不平衡的反扭矩会引起四旋翼飞行器转动。在图d中,当电机1和电机3的转速上升,电机2和电机4的转速下降时,旋翼1和旋翼3对机身的反扭矩大于旋翼2和旋翼4对机身的反扭矩,机身便在富余反扭矩的作用下绕z轴转动,实现飞行器的偏航运动,转向与电机1、电机3的转向相反。

楼主:
(5)前后运动:要想实现飞行器在水平面内前后、左右的运动,必须在水平面内对飞行器施加一定的力。在图e中,增加电机3转速,使拉力增大,相应减小电机1转速,使拉力减小,同时保持其它两个电机转速不变,反扭矩仍然要保持平衡。按图b的理论,飞行器首先发生一定程度的倾斜,从而使旋翼拉力产生水平分量,因此可以实现飞行器的前飞运动。向后飞行与向前飞行正好相反。当然在图b图c中,飞行器在产生俯仰、翻滚运动的同时也会产生沿x、y轴的水平运动。

楼主:
(6)倾向运动:在图f中,由于结构对称,所以倾向飞行的工作原理与前后运动完全一样。
       总得来说就是控制四个电机的速度了。然后相应的提高速度和减慢速度就可以让四轴动起来了。

楼主:
下面还有对电机,电池和浆的各种搭配:

电池:

什么叫1S电池,2S电池,3S电池?

1S:锂电1块3.7V 充满是4.2V

2S:就是2块锂电串联 7.4V

3S:就是3块锂电串联 11.1V

S是代表串连,P是代表并。3S就是代表3节电池串连,3P就代表3节电池并连。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

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电机: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

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浆: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搭配: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楼主: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网友A:
为什么四轴的这么火呢

网友B:
我看很多小孩子也玩这个

网友C:
我的理论知识太薄弱了

网友D:
对电机的精准控制很难

网友E:
四轴飞行器都用在什么场合呢

网友F:
就知道小孩子可以玩 具体的大的项目说不清了

网友G:
有没有简化点的算法呢

网友H:
这个飞控是基于STM32

网友I:
STM32 GPS悬停飞控吗?

网友J:
自己绘制的STM32飞控

网友K:
大佬们有知道飞控原理图的吗

网友L:
一些四轴飞行器飞控学习的

网友M:
用STM32单片机搞定四旋翼四轴飞行器飞控

网友N:
用STM32和mpu6050搭建的飞控?

网友O:
如何用STM32做四轴飞控?

网友P:
使用stm32 cube mx 在pixhawk上写飞控

网友Q:
DIY高大上四旋翼四轴飞行器飞控

网友O:
还得选用其他配件?

网友H:
整合了MPU6050,即陀螺仪和重力加速计

网友I:
几个基于STM32的开源四轴飞行器飞控

网友N:
用stm32做的四轴飞行器,飞控也是自己写的?

网友J:
这个的控制精度怎么样呢

网友M:
PID计算完成之后,便可以通过STM32自带的定时资源很容易的调制出四路pwm信号

网友K:
如果用接收机的ppm要连stm32的哪一个引脚??

网友P:
基于STM32F103编写的飞行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