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笔记记录4

楼主(2019-05-14):
USER\main.c(7): warning:  #223-D: function "IIC_BusrtWrite" declared implicitly

这个是因为程序模块化的时候,你在一个.C里面调用了另一个.C的函数而没有进行外部声明。你将这个声明的这个函数前面加上extern应该就好了!或者是函数声明时函数名称不一致导致。
..\obj\Temputure_mesure.axf: Error: L6200E: Symbol temp multiply defined (by wenshidu.o and main.o).
问题解决了,主要是我把变量缝在头文件里面了,放在c文件里面就是好的了

楼主:
输入捕获模式

  在输入捕获模式下,当检测到ICx 信号上相应的边沿后,计数器的当前值被锁存到捕获/ 比较寄存器(TIMx_CCRx)中。当捕获事件发生时,相应的CCxIF 标志(TIMx_SR 寄存器)被置’1’,

如果使能了中断或者DMA操作,则将产生中断或者DMA操作。如果捕获事件发生时CCxIF 标志已经为高,那么重复捕获标志CCxOF(TIMx_SR 寄存器) 被置’1’ 。写CCxIF=0 可清除CCxIF ,

或读取存储在TIMx_CCRx寄存器中的捕获数据也可清除CCxIF 。写CCxOF=0可清除CCxOF。
     以下例子说明如何在TI1输入的上升沿时捕获计数器的值到TIMx_CCR1寄存器中,步骤如下:
  ●  选择有效输入端:TIMx_CCR1必须连接到TI1输入,所以写入TIMx_CCR1寄存器中的CC1S=01,只要CC1S不为’00’ ,通道被配置为输入,并且TM1_CCR1寄存器变为只读。
  ● 根据输入信号的特点,配置输入滤波器为所需的带宽(即输入为TIx时,输入滤波器控制位是TIMx_CCMRx寄存器中的ICxF位)。假设输入信号在最多5个内部时钟周期的时间内抖动,我们须配置滤波器的带宽长于5个时钟周期。因此我们可以(以fDTS 频率)连续采样8次,以确认在TI1上一次真实的边沿变换,即在TIMx_CCMR1寄存器中写入IC1F=0011 。
  ●  选择TI1通道的有效转换边沿,在TIMx_CCER寄存器中写入CC1P=0(上升沿)。
  ●  配置输入预分频器。在本例中,我们希望捕获发生在每一个有效的电平转换时刻,因此预分频器被禁止(写TIMx_CCMR1寄存器的IC1PS=00) 。
  ●  设置TIMx_CCER寄存器的CC1E=1 ,允许捕获计数器的值到捕获寄存器中。
  ●  如果需要,通过设置TIMx_DIER寄存器中的CC1IE 位允许相关中断请求,通过设置TIMx_DIER寄存器中的CC1DE位允许DMA请求。 当发生一个输入捕获时:
  ●  产生有效的电平转换时,计数器的值被传送到TIMx_CCR1寄存器。
  ● CC1IF 标志被设置(中断标志)。当发生至少2个连续的捕获时,而CC1IF 未曾被清除,CC1OF也被置’1’ 。
  ●  如设置了CC1IE 位,则会产生一个中断。
●  如设置了CC1DE位,则还会产生一个DMA请求。
为了处理捕获溢出,建议在读出捕获溢出标志之前读取数据,这是为了避免丢失在读出捕获溢出标志之后和读取数据之前可能产生的捕获溢出信息。

楼主:
输出比较模式
  此项功能是用来控制一个输出波形,或者指示一段给定的的时间已经到时。 当计数器与捕获/ 比较寄存器的内容相同时,输出比较功能做如下操作:
  ●  将输出比较模式(TIMx_CCMRx 寄存器中的OCxM 位)和输出极性(TIMx_CCER 寄存器中的CCxP位)定义的值输出到对应的引脚上。在比较匹配时,输出引脚可以保持它的电平(OCxM=000) 、被设置成有效电平(OCxM=001) 、被设置成无效电平(OCxM=010) 或进行翻
转(OCxM=011) 。
  ●  设置中断状态寄存器中的标志位(TIMx_SR 寄存器中的CCxIF 位)。
  ●  若设置了相应的中断屏蔽(TIMx_DIER 寄存器中的CCxIE 位),则产生一个中断。
  ●  若设置了相应的使能位(TIMx_DIER 寄存器中的CCxDE位,TIMx_CR2 寄存器中的CCDS 位选择DMA请求功能),则产生一个DMA请求。 TIMx_CCMRx中的OCxPE位选择TIMx_CCRx寄存器是否需要使用预装载寄存器。 在输出比较模式下,更新事件UEV对OCxREF 和OCx 输出没有影响。 同步的精度可以达到计数器的一个计数周期。输出比较模式( 在单脉冲模式下) 也能用来输出一个单脉冲。

输出比较模式的配置步骤:
1.  选择计数器时钟(内部,外部,预分频器)
2.  将相应的数据写入TIMx_ARR 和TIMx_CCRx寄存器中
3.  如果要产生一个中断请求和/ 或一个DMA请求,设置CCxIE 位和/ 或CCxDE位。
4.  选择输出模式,例如当计数器CNT与CCRx匹配时翻转OCx 的输出引脚,CCRx预装载未用,开启OCx 输出且高电平有效,则必须设置OCxM=’011’、OCxPE=’0’ 、CCxP=’0’和CCxE=’1’。
5.  设置TIMx_CR1 寄存器的CEN位启动计数器
TIMx_CCRx寄存器能够在任何时候通过软件进行更新以控制输出波形,条件是未使用预装载寄存器(OCxPE=’0’,否则TIMx_CCRx影子寄存器只能在发生下一次更新事件时被更新) 。

计数器寄存器(TIMx_CNT);预分频器寄存器 (TIMx_PSC);自动装载寄存器 (TIMx_ARR)
根据在TIMx_CR1 寄存器中的自动装载预装载使能位(ARPE) 的设置,预装载寄存器的内容被立即或在每次的更新事件UEV时传送到影子寄存器。
向上计数模式
在向上计数模式中,计数器从0 计数到自动加载值(TIMx_ARR计数器的内容) ,然后重新从0 开始计数并且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
向下计数模式
数器从自动装入的值(TIMx_ARR计数器的值) 开始向下计数到0 ,然后从自动在向下模式中,计装入的值重新开始并且产生一个计数器向下溢出事件。
中央对齐模式( 向上/ 向下计数)
在中央对齐模式,计数器从0 开始计数到自动加载的值(TIMx_ARR寄存器)−1 ,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然后向下计数到1并且产生一个计数器下溢事件;然后再从0开始重新计数。
捕获/比较通道
每一个捕获/ 比较通道都是围绕着一个捕获/ 比较寄存器( 包含影子寄存器) ,包括捕获的输入部分(数字滤波、多路复用和预分频器),和输出部分(比较器和输出控制)。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B:
还有这种情况,受教了。

网友C:
楼主用过哪种模式呢

网友D:
非常感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