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语言数据类型

楼主(2019-05-14):
在编程过程中,不同的CPU,其数据类型的意义各不相同,所以一定要注意相应变量数据类型的定义和转换,否则在计算中可能会出现不确定的错误。
(一)C语言中的种类数据
整型:int short long
实型:float double
STM32中的数据类型非常的多,常用的变量,文件中的定义如下:
    /* exact-width signed integer types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t;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 int16_t;
typedef   signed           int int32_t;
typedef   signed       __int64 int64_t;
    /* exact-width unsigned integer types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__int64 uint64_t;
typedef int32_t s32;
typedef int16_t s16;
typedef int8_t s8;
typedef uint32_t u32;
typedef uint16_t u16;
typedef uint8_t u8;
还有float int编译器中不能看到其定义(估计已编译了)。
因此在STM32编程中,常用的数据类型有:char(字符型),u8,u16 ,u32,但是在一些计算中,涉及到负数,小数,因此要用到:int   float doulbe 型。
其中u8——1个字节,无符号型(不能表达负数,如果用来当作负数的话,就出错了);
     u16 ——2个字节,无符号型(参看前边STM32f10x.h中的定义);
     u32——4个字节,无符号型;
    int——4个字节,有符号型,可以表达负整数;
    float ——4个字节,有符号型,可以表达负数/小数;
   double——8个字节,有符号弄,可以表达负数/小数;
(二)不同类型数据的混合运算
在C语言中,不同类型的数据间是可以混合运算的。在进行运算时,不同类型的数据要先转换成同一类型,然后进行运算。转换的规则如下:
注意:箭头的方向只表示数据类型级别的高低,由低向高转换,这个转换过程是一步到位的。
(三)数据类型转换规则
各类数据类型的转换,分为两种方式:隐式(编译软件自动完成),显式(程序强制转换)
隐式转换规则:
字符必须先转换为整数(C语言规定字符类型数据和整型数据之间可以通用)
   short型转换为int型(同属于整型)
   float型数据在运算时一律转换为双精度(double)型,以提高运算精度(同属于实型)
   赋值时,一律是右部值转换为左部类型
[注]
     当整型数据和双精度数据进行运算时,C先将整型数据转换成双精度型数据,再进行运算,结果为双精度类型数据
     当字符型数据和实型数据进行运算时,C先将字符型数据转换成实型数据,然后进行计算,结果为实型数据
显式转换规则:
例:(int)(x+y);
注:强制类型转换时,得到一个所需要的中间变量,原来变量的类型未发生变化。

网友A:
数据类型用对了,才好。

网友B(2019-06-13):
是说的多少位的系统吗

网友C:
列举的非常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