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利用Eclipse进行C51开发

楼主(2019-05-14):
一直想利用Eclipse IDE来进行C51的开发,网上找了很多介绍都没有理想的,要么是Eclipse配合uVision,要么是使用批处理编译
终于尝试成功直接使用Eclipse来开发,彻底摒弃KEIL的IDE

设置有点复杂,还要配合makefile来完成,有空再整理完善

网友A:
这个东西有那么好吗,没看见比KEIL好用

楼主:
好处有很多,不一一列出,随便说2点
1,eclipse的强大的编辑功能,不是keil IDE能有的功能
2,如果公司用户使用盗版,这个方式就比较好,使用keil的ide,你电脑的所有信息随时都被keil收集到,分分钟有收到律师函的危险,你用命令的方式则不存在向服务器上传信息的危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处有很多,不一一列出,随便说2点
1,eclipse的强大的编辑功能,不是keil IDE能有的功能
2,如果公司用户 ...

CCS用的就是这货,
正在用,真没见的多好,编辑代码一般用第三方的

网友B:
一般不折腾,KEIL V5算了~~~~

网友C:
mark,我用的是sdcc+make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rk,我用的是sdcc+makefile

SDCC也可以用,但代码效率实在太低,做产品还是不建议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SDCC也可以用,但代码效率实在太低,做产品还是不建议使用

SDCC还不错。用这个比用keil放心,至少不会碰到类似禁华为之类的事情.

网友E:
是什么系统?Linux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什么系统?Linux吗?

windows环境下的,C51也还没有出linux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