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I/O的耐压、中断,以及如何在Keil中观察程序的执行时间

楼主(2019-05-14):
STM32 I/O的耐压问题
STM32   I/O的耐压问题
     STM32并不是如手册所言,绝大部都是耐5V电压的,具体的要参考数据手册——我就是轻信了网络上话,犯错误了。
     STM32f103c8的I/O耐压分布是这样的:
     1~19   :3.3V
     20~22   :5.0V
     23~24 :3.3V
     25~34   :5.0V
     35~36   :3.3V
     37~40   :5.0V
      41   :3.3V
      42~43 :5.0V
      44   :3.3V
     45~46   :5.0V
      47~48   :3.3V
     非5V耐压I/O,输入5V时,有很多种方法。简单的可以通过分压。也可以通过串电阻——因为有40K左右的上拉/下拉电阻,如果串20k电路,输入5V电压时,管脚实际电压是40/60*5=3.3V。当然,这个方法我没有实际去检查过效果,上回串过一个68k的(因为没有20k的电阻)管脚电压1.7V,不是很理想,当还是可以用。

楼主:
STM32 中断——优先级设置
STM32中断——优先级设置(转)

       记性老差,前边熟悉的东西,转眼又忘了。今又翻开以前的笔记,重温记录如下(参考来源记不清楚了):

    (一)中断优先级概念

      STM32(Cortex-M3)中有两个优先级的概念——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有人把响应优先级称作'亚优先级'或'副优先级',每个中断源都需要被指定这两种优先级。

      (二)中断响应次序

    (1)具有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在具有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处理过程中被响应,即中断嵌套,或者说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嵌套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

    (2)当两个中断源的抢占式优先级相同时,这两个中断将没有嵌套关系,当一个中断到来后,如果正在处理另一个中断,这个后到来的中断就要等到前一个中断处理完之后才能被处理。

    (3)如果这两个中断同时到达,则中断控制器根据他们的响应优先级高低来决定先处理哪一个;如果他们的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都相等,则根据他们在中断表中的排位顺序决定先处理哪一个。

    (三)中断的优先级

    在Cortex-M3中定义了8个比特位用于设置中断源的优先级,这8个比特位可以有8种分配方式,如下:

   所有8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1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7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2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6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3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5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4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4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5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3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6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2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7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1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Cortex-M3允许具有较少中断源时使用较少的寄存器位指定中断源的优先级,因此STM32把指定中断优先级的寄存器位减少到4位,这4个寄存器位的分组方式如下:

第0组:所有4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1组:最高1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3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2组:最高2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2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3组:最高3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1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4组:所有4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

    (四)具体设置

    可以通过调用STM32的固件库中的函数NVIC_PriorityGroupConfig()选择使用哪种优先级分组方式,这个函数的参数有下列5种:

NVIC_PriorityGroup_0 => 选择第0组

NVIC_PriorityGroup_1 => 选择第1组

NVIC_PriorityGroup_2 => 选择第2组

NVIC_PriorityGroup_3 => 选择第3组

NVIC_PriorityGroup_4 => 选择第4组

     (五)举例

接下来就是指定中断源的优先级,下面以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如何指定中断源的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

// 选择使用优先级分组第1组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使能EXTI0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指定抢占式优先级别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指定响应优先级别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使能EXTI9_5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指定抢占式优先级别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指定响应优先级别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六)注意事项

1)如果指定的抢占式优先级别或响应优先级别超出了选定的优先级分组所限定的范围,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2)抢占式优先级别相同的中断源之间没有嵌套关系;

3)如果某个中断源被指定为某个抢占式优先级别,又没有其它中断源处于同一个抢占式优先级别,则可以为这个中断源指定任意有效的响应优先级别。

楼主:
如何在Keil (RVMDK) 中观察程序的执行时间
       Keil C51是美国Keil Software公司出品的51系列兼容单片机C语言软件开发系统,与汇编相比,C语言在功能上、结构性、可读性、可维护性上有明显的优势,因而易学易用。用过汇编语言后再使用C来开发,体会更加深刻。
       ARM公司收购了Keil公司之后,升级了Keil,使之与ARM相结合,即我们常知的RealView MDK。RVMDK的操作与原来的Keil 的单片机版本基本相同。
      关于如何在Keil 中观察程序的执行时间,方法有二种:

(一)等你进入调试状态时,在Project_Workspace下的“寄存器”标签页下有一个“Sec”,这个就是用来模拟记录程序运行的时刻的,如果你要查看一段程序运行了多长时间,可以笔记记录运行到程序开头的时刻,在记录运行到程序尾的时刻,两者相减,就能得到运行的时间了。

(二)运行调试状态下的“性能分析器”(菜单“调试”---“性能分析器”),同样能通过两个时刻的相减来得到程序运行时间。

注意:(1)必须在软件仿真的前提下,你才可以使用这两种方式;
          (2)在仿真之前设置你时钟频率和你实际使用的时钟频率一样(其实在Keil的设置是来模拟实际运行的情况的),方法:右键“目标1”---“为目标1设置选项”----“项目”标签页,在下面的“时钟”里设置你所用的频率。

网友A:
耐压还是可以的。

网友A:
但是耐压竟然不是一致的,这个就要求高了。

网友B(2019-06-13):
没看太明白啊

网友C:
列举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耐压那部分我还是没有理解

网友E:
中断向量如何进行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