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推荐的马达驱动芯片么

楼主(2019-05-14):
有推荐的马达驱动芯片么,单芯片,内部集成H桥,电压≥12V,电流1.2A。类似L9110S,不过测试L9110S同样的电路发烫比较严重,国产芯片不发热。(国产量大有烧坏的,原因未知)。求推荐,国产国外都可以。最好sop8。

我们公司就做这个的,最高电压13.8,最高电流8A,封装特别小

网友A:
我有好几种 规格书给你看看?

网友B:
HR9110S 这个你用过吗? 要是没用过的话给你几个样品

网友C:
MS8844,同时驱动两个电机的。供电电压7.5V - 35.0V,电流2.5A。不过体积大一点,TSSOP28封装。
再小体积的,电流只有1A,不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D(2020-08-06):
DK2999,DFN, 3-14v, 最大持续电流9A, 峰值12A,新品,需要可以发你个样品试试
7889,SOP8, 3-14v,4.2A ,峰值7A,这款3A下至少能**10min

网友E:
最近使用了无锡睿智的RZ7996,稳定性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