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有关51单片机程序函数使用的疑问

楼主(2019-05-14):
#include<reg52.h>

sbit KEY_IN_1 = P2^4;
sbit KEY_IN_2 = P2^5;
sbit KEY_IN_3 = P2^6;
sbit KEY_IN_4 = P2^7;
sbit KEY_OUT_1 = P2^3;
sbit KEY_OUT_2 = P2^2;
sbit KEY_OUT_3 = P2^1;
sbit KEY_OUT_4 = P2^0;
signed long beats = 0;
unsigned char KeySta[4][4] = {
        {1,1,1,1},{1,1,1,1},{1,1,1,1},{1,1,1,1}
        };

unsigned char code KeyCodeMap[4][4] = { //矩阵按键编号到标准键盘键码的映射表
    { 0x31, 0x32, 0x33, 0x26 }, //数字键1、数字键2、数字键3、向上键
    { 0x34, 0x35, 0x36, 0x25 }, //数字键4、数字键5、数字键6、向左键
    { 0x37, 0x38, 0x39, 0x28 }, //数字键7、数字键8、数字键9、向下键
    { 0x30, 0x1B, 0x0D, 0x27 }  //数字键0、ESC键、  回车键、 向右键
        };
void  KeyDriver();
void main()
{
    EA = 1;       //使能总中断
    TMOD = 0x01;  //设置T0为模式1
    TH0  = 0xFC;  //为T0赋初值0xFC67,定时1ms
    TL0  = 0x67;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while (1)
    {
        KeyDriver();   //调用按键驱动函数
    }
}

void StartMotor(signed long angle)
{
        EA = 0;
        beats = (angle*4076)/360;
        EA = 1;
}
void StopMotor()
{
        EA = 0;
        beats = 0;
        EA = 1;
}
void KeyAction(unsigned char keycode)
{
        static bit dirMotor = 0;

        if((keycode >= 0x30) &&(keycode <= 0x39))
        {
                if(dirMotor == 0)
                {
                        StartMotor(360 * (keycode - 0x30));
                }
                else
                {
                        StartMotor(-360 * (keycode - 0x30));
                }
        }

        else if(keycode == 0x26)
        {
                dirMotor = 0;
        }
        else if(keycode == 0x28)
        {
                dirMotor = 1;
        }
        else if(keycode == 0x25)
        {
                StartMotor(90);
        }
        else if(keycode == 0x27)
        {
                StartMotor(-90);
        }

        else if(keycode == 0x1B)
        {
                StopMotor();
        }

}
void  KeyDriver()
{
        unsigned char i, j;
        static        unsigned char backup [4][4] = {
        {1,1,1,1},{1,1,1,1},{1,1,1,1},{1,1,1,1}
        };

        for(i=0; i<4; i++)
                {
                        for(j=0; j<4; j++)
                        {
                                if(backup[i][j] != KeySta[i][j])
                                {
                                        if(backup[i][j] == 0)
                                        {
                                                KeyAction(KeyCodeMap[i][j]);
                                        }
                                        backup[i][j] = KeySta[i][j];
                                }
                        }
                }

}

/* 按键扫描函数,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推荐调用间隔1ms */
void KeyScan()
{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out = 0;   //矩阵按键扫描输出索引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4][4] = {  //矩阵按键扫描缓冲区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将一行的4个按键值移入缓冲区
    keybuf[keyout][0] = (keybuf[keyout][0] << 1) | KEY_IN_1;
    keybuf[keyout][1] = (keybuf[keyout][1] << 1) | KEY_IN_2;
    keybuf[keyout][2] = (keybuf[keyout][2] << 1) | KEY_IN_3;
    keybuf[keyout][3] = (keybuf[keyout][3] << 1) | KEY_IN_4;
    //消抖后更新按键状态
    for (i=0; i<4; i++)  //每行4个按键,所以循环4次
    {
        if ((keybuf[keyout][i] & 0x0F) == 0x00)
        {   //连续4次扫描值为0,即4*4ms内都是按下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稳定的按下
            KeySta[keyout][i] = 0;
        }
        else if ((keybuf[keyout][i] & 0x0F) == 0x0F)
        {   //连续4次扫描值为1,即4*4ms内都是弹起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稳定的弹起
            KeySta[keyout][i] = 1;
        }
    }
    //执行下一次的扫描输出
    keyout++;                //输出索引递增
    keyout = keyout & 0x03;  //索引值加到4即归零
    switch (keyout)          //根据索引,释放当前输出引脚,拉低下次的输出引脚
    {
        case 0: KEY_OUT_4 = 1; KEY_OUT_1 = 0; break;
        case 1: KEY_OUT_1 = 1; KEY_OUT_2 = 0; break;
        case 2: KEY_OUT_2 = 1; KEY_OUT_3 = 0; break;
        case 3: KEY_OUT_3 = 1; KEY_OUT_4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TurnMotor()
{
        unsigned char tmp;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 = 0;
        unsigned char code BeatCode[8] = {
        0x0E, 0x0C, 0x0D, 0x09, 0x0B, 0x03, 0x07, 0x06};

        if(beats != 0)
        {
                if(beats > 0)
                {
                        index++;
                        index = index & 0x07;
                        beats--;
                }
                else
                {
                        index--;
                        index = index & 0x07;
                        beats++;
                }
                tmp = P1;
                tmp = tmp & 0xF0;
                tmp = tmp | BeatCode[index];
                P1 = tmp;
        }
        else
        {
                P1 = P1 | 0x0F;
        }
}
/* T0中断服务函数,用于数码管显示扫描与按键扫描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bit div = 0;

        TH0 = 0xFC;
        TL0 = 0x67;

        KeyScan();

        div = ~ div;
        if(div == 1)
        {
                TurnMotor();
        }

}
#include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数码管显示字符转换表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unsigned char LedBuff[6] = {  //数码管显示缓冲区,初值 0xFF 确保启动时都不亮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void SecondCount();

void LedRefresh();

void main(){

    ENLED = 0;  //使能 U3,选择控制数码管

    ADDR3 = 1;  //因为需要动态改变 ADDR0-2 的值,所以不需要再初始化了

    TMOD = 0x01;  //设置 T0 为模式 1

    TH0 = 0xFC;  //为 T0 赋初值 0xFC67,定时 1ms

    TL0 = 0x67;

    TR0 = 1;  //启动 T0

    while (1){

        if (TF0 == 1){  //判断 T0 是否溢出

            TF0 = 0;  //T0 溢出后,清零中断标志

            TH0 = 0xFC;  //并重新赋初值

            TL0 = 0x67;

            SecondCount();  //调用秒计数函数

            LedRefresh();  //调用显示刷新函数

        }

    }

}

/* 秒计数函数,每秒进行一次秒数+1,并转换为数码管显示字符 */

void SecondCount(){

    static unsigned int cnt = 0;  //记录 T0 中断次数

    static unsigned long sec = 0;  //记录经过的秒数

    cnt++;  //计数值自加 1

    if (cnt >= 1000){  //判断 T0 溢出是否达到 1000 次

        cnt = 0;  //达到 1000 次后计数值清零

        sec++;  //秒计数自加 1

        LedBuff[0] = LedChar[sec%10];

        LedBuff[1] = LedChar[sec/10%10];

        LedBuff[2] = LedChar[sec/100%10];

        LedBuff[3] = LedChar[sec/1000%10];

        LedBuff[4] = LedChar[sec/10000%10];

        LedBuff[5] = LedChar[sec/100000%10];

    }

}

/* 数码管动态扫描刷新函数 */

void LedRefresh(){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动态扫描的索引

    switch (i){

        case 0: ADDR2=0; ADDR1=0; ADDR0=0; i++; P0=LedBuff[0]; break;

        case 1: ADDR2=0; ADDR1=0; ADDR0=1; i++; P0=LedBuff[1]; break;

        case 2: ADDR2=0; ADDR1=1; ADDR0=0; i++; P0=LedBuff[2]; break;

        case 3: ADDR2=0; ADDR1=1; ADDR0=1; i++; P0=LedBuff[3]; break;

        case 4: ADDR2=1; ADDR1=0; ADDR0=0; i++; P0=LedBuff[4]; break;

        case 5: ADDR2=1; ADDR1=0; ADDR0=1; i=0; P0=LedBuff[5]; break;

        default: break;

    }

}
这里有两个程序,一个是在main()里只调用了一个KeyDriver()函数,另一个是在main()调用SecondCount()和LedRefresh()函数,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第一个程序没有像第二个程序那样子写直接在main里面调用函数,而是在函数里面调用函数。我应该怎么去理解第一个程序,难道要跟着他的函数思路跳来跳去?例如第一个是KeyDriver函数,然后到backup--->Keysta--->KeyCodeMap---->然后呢?我没找到去哪个函数了。这样子怎么办,各位是如何处理这样子的问题的?我应该怎么理解这样子的程序?如果跟着函数跳来跳去的话,代码量一多起来的话脑袋都绕晕了还怎么理解程序?

网友A:
要理解这种程序,你应该要建立一种模块化思想。
例如程序一的按键处理。
1、硬件扫描,就是读取io状态。这个跟单片机有关,不可移植。
第一个程序,把它弄到定时器中断里,每1ms扫描一次。就是这个keyscan
2、在硬件扫描的基础上建立,软按键,例如处理“按下”,“释放“,”长按“,”短按“,”双击“.这部分代码属于中间层。是可以用在别的单片机上的。
第一个程序,把这些也跟定时器中断搞在一起了,但是软件分层思想他有了。以我的软件水平,可以剥离硬件。
3、在软按键的基础上,是不是还有个按键处理。就是要执行命令。
就是这个keyaction
当然你也可以写道一起,但是在下个项目中,你可能还得写一遍。作为程序员,应该程序越写越少。每个项目都有一定的积累。
基于这个思想
按键处理分为:
1、硬件驱动。平台有关。
2、中间耦合层,强化处理。平台无关,项目无关。
3、事务处理。项目有关。
那么通过这个项目,你得到了一个中间耦合层,下次你还用到键盘处理的时候,你就有积累了。
另外,你这个程序1代码,水平还很低。相信你能超越他的。

网友B:
Keysta//由中断调用KeyScan()产生
backup//Keysta的备份。假如Keysta发生变化,0->1不处理只备份。1->0先处理,再备份。
KeyCodeMap//如何处理

网友B:
0->1不处理只备份。可以理解为按键抬起。
1->0先处理,再备份。可以理解为按键按下。

在51下,用一个字节表示一个位,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