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仪表放大器的共模电压

楼主(2019-05-15):
在设计电路时,需要考虑仪表放大器对共模电压的抗干扰能力,但是怎么才能计算出设计电路具体会产生多大的共模电压呢?

网友A:
先搞清楚“共模电压”的含义,由此就可以计算了。

所谓共模电压就是相对于信号地的电压,若是双端信号(差分)那么其共模电压为其平均值,即两对地电压之和除二。

网友B:
仪表放大器是双端差分信号, 其共模电压为双端输入信号的平均值

网友C:
你要先知道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有多大,然后再去设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