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型RS485/422收发器在PCB里逻辑和总线侧的地如何连接?

楼主(2019-05-15):
隔离型两端接在一起失去隔离作用,按手册的推荐布局,PCB中两侧的地管脚GND1(2)该怎么连接?

网友A:
隔离型两端接在一起失去隔离作用,按手册的推荐布局,PCB中两侧的地管脚GND1(2)该怎么连接?

不联接。

网友B:
本来隔离的两个地,为什么要想它们怎么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隔离的两个地,为什么要想它们怎么连接呢?

可能我问的有问题。我想问的是两种地分别怎么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我问的有问题。我想问的是两种地分别怎么连

悬浮侧就接到悬浮侧供电的VCC和GND,和VCC1、GND1没有任何物理联系。至于AB,就直接引出到悬浮的485总线。
至于部分带隔离供电的隔离485芯片(ADM2587)你连所谓的VCC2、GND2都不需要外来连接,只需要按照芯片手册连接一个储能电容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悬浮侧就接到悬浮侧供电的VCC和GND,和VCC1、GND1没有任何物理联系。至于AB,就直接引出到悬浮的485总线 ...

请问我用的不是ADM2582/2587的话,是否也可以像ADM2582那样连接?我用的是TI的ISO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