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问题

楼主(2019-05-15):
网上好多人说,三极管在饱和区时的电流会大于放大区的电流,但为什么输出特性曲线上看饱和区电流小于放大区电流呢?还有一个就是,三极管即使是在饱和区,Ic不再随Ib增大而增大,但Ic还是大于Ib的,那为什么说在饱和区三极管就没有放大能力呢?两个问题。。有点懵

网友A:
你把这个这张图提取出来

网友A:
这一段,表示三极管有一个最小导通等效电阻(如果跟mos管比的话)。比如当vce电压很小的时候,三极管不能在把自己的等效导通电阻降低。于是三极管的ic跟ib不能形成一定比例关系。在饱和区的时候,三极管的电流=VCE除以三极管导通等效电阻。跟ib没啥关系了。
在你发的图中,ib=20ua,ic=0.9ma,放大倍数约45倍。当vce=10V时,三极管维持0.9ma ,三极管的等效导通电阻=11.1K。而在vce=5时,三极管仍然维持0.9,三极管等效导通电阻=5.5K。当vce逐步下降,等效电阻逐步下降,降到某一这值,三极管的等效电阻不能在下降了就是。这个就是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段,表示三极管有一个最小导通等效电阻(如果跟mos管比的话)。比如当vce电压很小的时候,三极管不能在 ...

三极管在饱和区时的电阻最小,这没问题。这是饱和区最大Ic电流应大于放大区电流,但在这图中却是放大区电流大于饱和区电流,有点不理解

网友A:
这是由于VCE,看横坐标,饱和区,在vce很小的时候。
三极管不产生电流,只能控制电流。vce是提供电流的。

网友A:
这是三极管的测试电路

网友A:
这个,跟我用饮水机打水,水桶里的水很少的时候,阀门开到最大也很水流的也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我用饮水机打水,水桶里的水很少的时候,阀门开到最大也很水流的也很慢。 ...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饱和区的电流应该小于放大区电流呢?

网友A:
是滴,饱和区的电流,跟vce有关。
同时不要忘记,三极管不产生电流。三极管只是能维持ic/ib一个定值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滴,饱和区的电流,跟vce有关。
同时不要忘记,三极管不产生电流。三极管只是能维持ic/ib一个定值的能力 ...

三极管只是用来控制电流的,没问题。但搞到最后变成了饱和区电流小于放大区电流,那不和我最开始问的问题,正好相反了,为什么好多人说饱和状态电流是大于放大状态的???

网友A:
这个说的是共射放大电路,ib要大才能饱和。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集电极有个电阻。

网友B:
你需要把一个电阻的负载曲线放进去,它的电压电流是由电阻的负载线决定的。

网友C:
谣言远远多于事实。 吃饱撑了去研究谣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谣言远远多于事实。 吃饱撑了去研究谣言。

这就需要你们大神们来辟谣了嘛

网友D:
关于饱和,你提问题,或者说你想问题的方向就错了。
所谓饱和,其第一意义是,由于进入饱和,所以其IC不再随着IB的增加而增加,这才是饱和的物理意义上的准确表述,而其原因很简单,管子已经进入最小允许Vce电压,当然电路就不再变化,不管你基极电流如何变化。
所谓饱和区电流和放大区电流的讨论其实意义并不大。如果在同一个负载条件下,不管基极电流大小,工作电流=(VCC-VCE)/R,当饱和时候,VCE最小,很明显,饱和时候肯定是该管子能够提供的最大电流,当然会大于线性区电流。

至于输出特性曲线,是你看图表理解有问题了,该图表是表示一系列不同基极电流,在变化的VCE条件下的电流,注意这里基极电流是确定的,在同一确定的基极电流条件下,饱和电流肯定低于线性电流。这是晶体管在饱和-线性工作时候的另一种测试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饱和,你提问题,或者说你想问题的方向就错了。
所谓饱和,其第一意义是,由于进入饱和,所以其IC不再 ...

一针见血啊

网友E(2019-08-12):
用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首先说结论,饱和时瞬间Ic/Ib的比值肯定是大于 三极管处于放大的该比值的,我们可以画个NPN型的三极管(模电中输出特性曲线就是用的NPN型),保持BE间电压不变(可直接将E电压设定为0V),b设定为0.7V,然后给C取值,大家可以看到,当C点电压越大,只要C点电压大于0.7v,三极管均处于放大状态,也就是输出特性中曲线与直接的交界点,UCE大于0.7v后,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当把C电压降到0~0.7v时,集电结就不在反偏了,当BE=CE时,三极管处于临界饱和状态,然后我们分析下饱和状态,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我们知道IE=IB+IC,这主要是发射结杂质浓度高,一部分通过扩散运动与基区结合,形成Ib电流,另外大部分都通过扩散运动到集电结,形成集电结电流,在NPN管中,设c点电压为0,此时集电结正偏,电子运动加剧,外加从发射结扩散过来的电子,电流变大,所以饱和时还需考虑电场的影响作用(集电结正偏时,促进电子运动加速,此时电流是扩散运动+电场力 一起作用的,在保持IB 不变的情况下,放大区和饱和区所需的扩散运动电流,明显放大时值大些,所以我个人的理解是将IC分解成扩散运动形成的IC1+电场力形成的IC2,放大时电场力是反作用(反偏时还需要克服PN结),饱和时是正作用(pn结正偏形成电流),所以在在保持IB 不变的情况下,放大时需要的扩散运动电流IC1大些,大家把IC肢解成扩散运动形成的IC1与PN结正偏反偏形成的IC2就好理解了,输出特性曲线IC理解成扩散运动形成的IC1就可以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