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uA级的红外人体感应?

楼主(2019-05-15):
用于外置无线触摸刷卡键盘的(完全无线,仅用电池供电,所以对功耗要求较高)
目前想要平时没有人时,关闭触摸刷卡(尤其刷卡,耗电大户!)等外围设备,当感应到人体靠近时,发出中断给mcu,再开启相关设备。

因此请问有没有什么省电的人体感应模块或芯片推荐呢?(其实不一定是红外,但听说红外最省电所以才起这个标题......)

网友A:
这是俺08年做的IC卡门锁的微功耗探头,供参考
假设﹕ 窄脉冲脉宽为 100 μs
          宽脉冲脉宽为 300 ms
          红外脉冲电流幅度为 200mA
     若一般碱性 5 号电池容量为 2000 mAh, 则对于 200mA 耗电可用 10 小时
但本装置耗电 200mA 的占空比为 100μs÷300ms=1/3000
因此对于 200mA 的耗电,实际可用时间为 10x3000=30000 小时≈3.4 年
因探头得一直开着,用cmos电路做耗电更省. 探头可布置为对穿式或反射式.
根据产品环境结构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俺08年做的IC卡门锁的微功耗探头,供参考
假设﹕ 窄脉冲脉宽为 100 μs
          宽脉冲脉宽为 300  ...

非常感谢!这提供很好的参参考!

网友B:
普通的热释电传感器,电池能用好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热释电传感器,电池能用好多年。。。

就是网上这些吗?我看这些功耗也不算小,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体积有点大........(需要加个半圆球才能用吧?否则体积还可以接收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网上这些吗?我看这些功耗也不算小,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体积有点大........(需要加个半圆球才能用吧? ...

不过如果按2楼坛主的说法,再加上脉冲控制的话,我认为在功耗上是可控的。就是体积这个难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如果按2楼坛主的说法,再加上脉冲控制的话,我认为在功耗上是可控的。就是体积这个难解决..... ...

  如探测距离远,则选用热释电探头,不过热释电有个响应时间,可能脉冲供电占空比不能太大.当入射辐射突然照射到探测器上时,它的输出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上升到与入射辐射功率相对应的稳定值。当辐射突然撤离时,也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下降到最初的稳定值。一般说来,上升或下降所需的时间是相等的,称为探测器的响应时间τ。
     对人体运动响应为0.3Hz~7Hz,即至少要142ms才有可靠响应输出,脉冲供电几百μs,可能根本就没有动静输出,所以后面可重触发单稳就不能工作保持电源打开状态.占空比减小到1/10就意义不大了.

〓◆ 红外线热释电与超声波遥控电路 237页 清晰书签版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b7b5-453fb075b21e

网友C:
有人定制nfc卡,内置3块磁铁,吸合干簧管启动读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探测距离远,则选用热释电探头,不过热释电有个响应时间,可能脉冲供电占空比不能太大.当入射辐射突然照 ...

感谢回答。
我想起你2楼的《微功耗红外感应延时开关》
改用mcu脉冲控制也可以吗?我是这样想的,调低mcu的频率(以我目前stm8l来计,38KHz运行速度)
改用Active Halt(活跃停机)模式来达到脉冲控制。然后红外接收还是采用一般中断通知。
这样做是不是能省更多的外围元件呢?(用强推输出20ma,估计就需要接个三极管和电阻就够了?)

另外你图中的R18或R9,电阻是1欧吗?
因为我是打算用全3.3V的系统供电,对这类红外的电流使用多大不太清楚(打算直接按你的电阻来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
我想起你2楼的《微功耗红外感应延时开关》
改用mcu脉冲控制也可以吗?我是这样想的,调低mcu ...

R18或R9是1Ω,5v下产生200mA脉冲电流.
用MCU产生供电脉冲的耗电开销大,cpu冬眠电流小,但工作电流大.用cmos工作电流μA级.用1块贴片CD4013做成小模块,当一个器件用.而且在其他场合也能借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俺08年做的IC卡门锁的微功耗探头,供参考
假设﹕ 窄脉冲脉宽为 100 μs
          宽脉冲脉宽为 300  ...

窄脉冲脉宽为 100 μs
          宽脉冲脉宽为 300 ms 怎么相差那么多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8或R9是1Ω,5v下产生200mA脉冲电流.
用MCU产生供电脉冲的耗电开销大,cpu冬眠电流小,但工作电流大.用cmos ...

看了说明书,这红外要5V供电阿.....难怪你的电路是5.5V还只接1欧电阻.....
在我的3.3V电路上,恐怕还要外加升压芯片....(又或者在外部9V电路中,需要多加个5.5V的ldo...)这样外围元件有点多呢。
有其它直接3.3V左右的红外推荐吗?(某宝上有QRE1113或HS0038B这类东东,不知可用否?)

另外我也查到9930(或9960)接近传感器,这种也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窄脉冲脉宽为 100 μs
          宽脉冲脉宽为 300 ms 怎么相差那么多倍

这个没有问题阿?大概可以理解为每隔0.3秒检查0.001秒有没有人,就是这种省电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窄脉冲脉宽为 100 μs
          宽脉冲脉宽为 300 ms 怎么相差那么多倍

窄脉冲脉宽为 100 μs,红外开关能响应,唤醒中断也足够了,但热释红外要在100 μs内作出反应办不到.

网友E:
一个红外发光发射接收对管检测即可,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F:
FM17522     LPCD模式下的平均电流为10uA

网友G:
不是有键盘吗?按一下键盘唤醒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有键盘吗?按一下键盘唤醒不行?

如果不用按键,直接刷卡呢?所以需要一个人体接近的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