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问msp430f5529的数据类型长度

楼主(2019-05-15):
如题所问,msp中int long double float 分别是几个字节啊??对16位单片机没接触过。谢谢!

楼主:
哪位指导下???

网友A:
Data types and memory handling

MSP430 architecture processors use a single address space to map data and code. The registers and memory are 16 bits wide, and the CPU can only read and write 16 bit data at even addresses. If you attempt to read or write a 16 bit value at an odd address, the CPU behaves as if the LSB is not set. The processor has no exception handling. The MSP430 can read and write 8 bit data at any address.

The C compiler supports the following basic data types

•char - 1 byte (8 bits)

•int - 2 bytes (16 bits)

•long - 4 bytes (32 bits)

•long long - 8 bytes (64 bits)

•float - 4 bytes

网友A:
这个是我分享的C2000数据类型   请查看   这个比较特殊
https://bbs.21ic.com/icview-55605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 types and memory handling

MSP430 architecture processors use a single address space to map dat ...

好的。谢谢分享~~

楼主:
请问这份文档那里有??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下,short unsigned int在msp430中是几位大小?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下,short unsigned int在msp430中是几位大小?谢谢!

应该是16bit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份文档那里有??

这个帖子有分享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2813622-1-1.html

网友B:
int 占两个字节

网友C:
int 、float、long 都占 4 字节

网友D:
byte 8位 1个字节
char 16位  2个字节
short 16位 2个字节
int 32位   4个字节

网友E:
char 16位2个字节 byte 8位1个字节 short 16位2个字节

网友F:
short char 都是两个字节

网友G:
.int: 4个字节 unsigned int : 4个字节

网友H:
int 4字节 float 4字节 double 8字节 long 4字节 unsigned long 4字节

网友I:
int是基本的数据类型; Integer是int的封装类

网友J:
int,float,long,double取值范围是多少?

网友J:
32位系统中int、float、short、double等占多少个字

网友K:
long double 有16 字节, 12字节,8字节

网友I:
long、float型在32位int

网友B:
double占8个字节

网友H:
har 1个字节 float 4个字节 double 8个字节

网友C:
只有double 占8 字节

网友G:
float: 4个字节 double: 8个字

网友D:
float 32位 4个字节
double 64位8个字节
long 64位  8个字节

网友F:
int 4字节长整型 long 4字节字符型

网友E:
int 32位4个字节 long 64位8个字节 float 32位 4个字节 double 64位8个字节

网友K:
和机器字长及编译器有关系

网友J:
int/ long / float / double 他们所占字节分别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