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恒流源的功率怎么算?

楼主(2019-05-15):
就这个电路,最大电流2A,红色圈的3个电阻应该用几W的?

网友A:
电阻rcs=(0.155)/2,功率等于P=u*i=0.155*2=0.31W,取70%降额,P=0.31/0.75=0.45W。
R2和R1。电流很小。P=vout*vout/(r1+r2)。这个功率两个电阻分的。然后取降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rcs=(0.155)/2,功率等于P=u*i=0.155*2=0.31W,取70%降额,P=0.31/0.75=0.45W。
R2和R1。电流很小。P ...

怎么知道R1,R2的电流很小的?

网友A:
在你这个电路中,这个电压取样,电阻取大点就是了,如果是用来驱动led一般是恒流,电压环,主要防止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