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中颖单片机定时器3进入不了定时器3的中断也不知道有没有跑

楼主(2019-05-15):
我调试的时候大林断点也没有见进入去
//#define FSMTMER  1500000
void InitTimer3(void)
{
   Bank1;
     T3CON=0x10;  //时钟1.5M
     TL3=0xdc;
     TH3=0x05;
   Bank0;
   IENC1|=0x10;  //开中断
}

void StartTimer3(void)
{
    Bank1;
    TR3=0;
        TL3=0xdc;
        TH3=0x05;
        TR3=1;
        Bank0;
}

u8 Txet33=0;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3IntProc() interrupt 11
{
    u8 tmp;
    Bank1;
        tmp=TF3;
        Bank0;
        if(tmp==1)
        {
                Bank1;
                TF3=0;
                Bank0;

        }
        Txet33++;
}

楼主:
看了说明书设置错误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说明书设置错误搞定了

楼主是哪儿错了?能告诉我一下吗?

楼主(2019-08-15):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哪儿错了?能告诉我一下吗?

中断要配置两个地方的

网友B(2025-10-30):
中颖单片机定时器 3 无法进入中断,先检查:1. 定时器 3 中断使能位(如 ET3)是否置 1,总中断 EA 是否开启;2. 定时器 3 工作模式、初值配置是否正确,确保能溢出;3. 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是否正确(查手册向量表);4. 可在定时器循环中加 IO 翻转,用示波器判断是否运行,逐步排除配置或程序逻辑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是否还有其他中断服务函数影响了定时器3的中断

网友D(2026-02-25):
仅使能了定时器3的中断,但未开启全局中断?

网友E:
T3CON=0x10 的配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F:
检查中断是否触发,在中断函数开头设置一个全局标志,在主循环中轮询观察是否变化。

网友G:
简化测试,暂时注释掉 Txet33++ 外的其他逻辑,排除干扰。

网友H:
你遇到的 SH79F 系列单片机定时器 3 无法进入中断且无法确认运行的问题,核心排查点:先查定时器 3 中断使能位(ET3)、总中断开关(EA) 是否开启;再核对定时器模式配置、初值装载、时钟源选择 ;可先屏蔽其他中断,用 GPIO 翻转测试定时器是否计数,或检查中断向量地址是否配置正确。
总结
关键排查:中断使能位(ET3/EA)、模式 / 时钟 / 初值配置;
验证方法:GPIO 翻转测试计数,核对中断向量地址。

网友I(2026-04-14):
先查中断总开关 EA、定时器 3 中断使能 ET3、TR3 启动位是否都置 1;确认TMOD/TH3/TL3 初值正确,清 TF3 溢出标志。通道与中断号匹配,无优先级冲突。用 IO 翻转调试:中断里翻转 IO,示波器看有无变化,快速定位是定时器没跑、中断未开还是标志未清。

网友J:
核心就 4 个问题:时钟没开、定时器没启动、中断没开启、中断优先级 / 标志位配置错。

网友K:
先检查这几点:定时器 3 寄存器配置、中断使能、总中断、标志位清 0。
确认 T3CON 初始化正确,启动 TR3;
开 ET3=1、EA=1,中断优先级是否配置;
中断服务函数是否用正确中断号;
进入中断必须软件清 TF3 标志;
用 IO 翻转验证是否进中断,排除仿真看不到问题。

网友L:
检查一下你的定时器计数器是否正确初始化,以及是否正确地设置了定时器的控制寄存器。

网友M:
看 T3H/T3L 变不变 → 判定定时器是否运行
5 个配置点:EA=1、ET3=1、TR3=1、interrupt 11、TF3=0
用我给的模板直接测试最稳

网友N:
先检查:定时器 3 模式是否正确、中断总开关 EA、定时器 3 中断 ET3 是否使能。确认预分频、重装值配置无误,TR3 启动位是否置 1。查看中断向量是否对应,有无冲突或被屏蔽。加断点在中断服务函数,或在中断内翻转 IO,用示波器测是否触发。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中断要配置两个地方的

中断配置确实是需要确认保证的问题

网友P:
先查这 4 点:1. 定时器 3 时钟源未开启,必须使能对应时钟;2. 模式 / 重装值错误,未启动计数;3. 总中断 EA + 定时器 3 中断位未开;4. 中断向量 / 优先级配置错误。先读T3CON/TCON寄存器确认是否在计数,再查中断使能,硬件复位后重配寄存器即可。

网友Q:
确保你的编译器或开发环境支持中断服务函数的正确声明。有时候,编译器的设置会影响中断服务函数的识别。

网友R:
确保你的中断使能位IENC1设置正确,并且全局中断也被允许。有时候硬件问题也会导致中断无法触发,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K(2026-05-28):
中颖定时器 3 进不去中断,先查:总中断 EA 未开、TIM3 中断使能位未置 1、模式 / 初值配置错误、时钟未供给定时器 3、寄存器写保护未解除、中断优先级冲突。可在中断内翻转 IO,用示波器测电平判断是否触发,快速定位配置或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