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AT89C51和STC89C51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5-15):
做了一个简单的日历,显示年月日星期时间温度,带调整,三个按键,设置,加,减。按设置键依次反白显示待调整项数字。用STC89C51调试好了,运行正常。把程序烧进AT89C51,调整项数字反白显示出错。本来是反白数字的那个点阵,整个方块变黑,数字变白。换用AT89C51之后变黑的不仅是数字点阵的方块区域,右下角会多出来一小块儿黑的,很是郁闷。

网友A:
调整下时序定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下时序定时看看

能不能讲讲什么原因?

网友B:
有些驱动需要特定的时序,这2个芯片,大部分一样的,你要看看STC的时钟是单倍的还是双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讲讲什么原因?

指令的功能一样,但执行时间可能不一样,所以需要调整

这也是移植的一部分

网友C:
一个ATLEGA  一个STC IO口兼容 注意IO上下拉输入输出方式,晶振和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