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采集前级放大电路拓扑疑问

楼主(2019-05-15):
看了某公司的前级放大电路,不明白一些问题?望大神指点

1.第一级为什么需要一倍放大?
2.后级为什么要两级反相放大?

我的理解,不一定对:
1.前级1倍放大,主要把差分信号变为单端,增强输出驱动能力的作用。
2.后级反相放大减小了共模信号。

网友A:
信号源是什么。

网友B:
四运放多余了几个吧。闲着也是闲着,就加了两级反向放大。

楼主:
做的是通用采集卡,是通用采集卡。用户的信号源不清楚

网友C:
为什么用两个10K电阻分压之后又要放大?把信号减小一半又放大?

网友D:
运放的作用, 不一定是信号幅度的放大, 可以是调整阻抗, 信号功率的放大也是可以的

网友E:
个人观点
1、差分输入主要是抑制共模干扰。
2、串联两个反向输入放大器有可能后级放大器带宽不够,需要两级串联。

网友F:
后两级运放输入不接电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个人观点
1、差分输入主要是抑制共模干扰。
2、串联两个反向输入放大器有可能后级放大器带宽不够,需要两级 ...

"串联两个反向输入放大器有可能后级放大器带宽不够,需要两级串联"

加运放,不是会使信号源带宽减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抄错。前后级的配置是配合可编程放大器的需求。

电路有抄错的,我对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后两级运放输入不接电阻吗?

有电阻的,只不过我画的是简图,所以省略了,后两集还有4倍放大,4*4=16倍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