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LB1013-92F8462B 触摸板运行DEMO程序

楼主(2019-05-15):
    今天来学习运行下LB1013_Demo代码。

    一、硬件

    1.1、LB1013-92F8462B电路图
    触摸板上有三个触摸按键,对应的是TK0,TK1,TK2。

    1.2、安装SCLINK仿真器插件

    插件:
    按照赛元烧录仿真工具SC LINK使用说明手册上的步骤安装完成即可
    赛元烧录仿真工具SC

    1.3、设置仿真器

    二、程序
   2.1、编译程序源码

    三、执行结果

    触摸按键相应的按键指示灯亮,感觉触摸板运行的demo程序没有自带的程序灵敏度高,触摸反应不是很灵敏。

网友A:
本周开奖,请留下您的手机号,这边对不上您的个人信息,无法确认本人。

网友B:
感觉触摸板运行的demo程序没有自带的程序灵敏度高,触摸反应不是很灵敏。-------------就是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触摸板运行的demo程序没有自带的程序灵敏度高,触摸反应不是很灵敏。-------------就是这样,不知道什 ...

您在完成触控调试之后有没有做参数替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