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开发板上的485是自动收发吗?

楼主(2019-05-15):
A:我在pc端测试好的代码。到板子上都不可以用,是不是485串口出问题了?
B:开发板上的485不是自动收发的,收发时需要用软件做控制的。

A:什么软件?写的自动发送代码 还有检测返回值
B:可以看下原理

485半双工,切换DR控制

网友A:
不是

不是自收发电路 ,你问的啥玩意

网友B:
485是半双工通信,需手动切换收、发模式。

网友C:
RS485是半双工通信,不能同时收/发,收/发时需要切换。

网友D:
收发时要控制RS485_DR的

网友E(2019-06-24):
收发时要控制RS485_DR的,请查看芯片手册,高低电平有不同意义,需要手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