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和mos管得控制逻辑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9-05-15):
不好意思,图片没添加上,如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没添加上,如下图

你那个VTT_OL幅度有多大?能否直接驱动VR_RD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VTT_OL幅度有多大?能否直接驱动VR_RDY?

具体幅度多大我也不清楚,这是我看的网上的一部分原理图,跟我的板子差不多,所以,拿来请教一下。能驱动会怎么样?不能驱动又会怎么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幅度多大我也不清楚,这是我看的网上的一部分原理图,跟我的板子差不多,所以,拿来请教一下。能驱动 ...

若是VTT_OL幅度够大,用VTT_OL直接驱动单片机引脚VR_RDY即可,这些BJT和MOS可以统统去掉。
若是VTT_OL幅度过大,加限幅电路。
若是VTT_OL幅度不够驱动单片机,且单片机可以接受反相信号(低电平有效),用一级普通三极管放大即可,不必两级。一级三极管放大,电压放大倍数做到数十倍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VTT_OL幅度够大,用VTT_OL直接驱动单片机引脚VR_RDY即可,这些BJT和MOS可以统统去掉。
若是VTT_OL幅 ...

谢谢您 的回复,按照您的意思,三极管是用来放大驱动信号的呗!另外,能不能再跟我讲一下,当VTT_OL分别是高\低电平的时候,三极管各极的电压状态?MOS管我感觉还好理解一下,就是纯粹的导通与不导通,三极管有点糊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的回复,按照您的意思,三极管是用来放大驱动信号的呗!另外,能不能再跟我讲一下,当VTT_OL分别 ...

Q29三极管在此大体上也是导通关断。
只不过Q29基极对地只需要0.7V即可导通(集电极电流只有0.5mA),对应的VTT_OL稍高一点,也不到0.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9三极管在此大体上也是导通关断。
只不过Q29基极对地只需要0.7V即可导通(集电极电流只有0.5mA),对应的 ...

我这样理解,您看下对吗?当三极管Q29的基极电压大于0.7V时,三极管导通,此时,MOS管得基极电压变为0,MOS管关闭,若三极管不导通时,MOS管的G极电压为5V,此时MOS管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样理解,您看下对吗?当三极管Q29的基极电压大于0.7V时,三极管导通,此时,MOS管得基极电压变为0,M ...

大致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