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 V2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9-05-15):
初次使用STM8S做项目,利用IAR软件,现在打算进行在线仿真,板子供电为12V,芯片电源为5V,利用ST-Link自身供电调试已经成功,现在卡在在接通板子12电源后的在线调试上,始终无法进入调试界面,报错如图。是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请大神门指教。

网友A:
字看不见。。。。瞪瞎了我的狗眼都没有用。。。。

网友B:
是不是复位没有接好?另外 STLINK的接口 注意 与STM32的不一样的!CLK DIO不一样的!

网友C:
硬件接线有问题

楼主:
可我直接用ST-Link供电调试,又是可以的

网友D:
用隔离芯片了吗?注意共地的问题。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外接的稳压电源不行,后面弄了个电源模块接进来调试。问题找到了,可以为什么会这样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E:
是不是单片机被烧 了啊

网友F:
量单片机供电电源是多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隔离芯片了吗?注意共地的问题。

没有,现在发现时因为外接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的原因,后来弄了个12V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调试工具啊

网友H: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啊

网友I:
截图不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