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ROFIBUS现场总线的VPC3+C

楼主(2019-05-15):
    传统的现场测控装置通过点对点连线、4-20mA或24VDC信号,信息量十分有
限,设备间及设备与外界的信息交换难以实现,严重制约了企业信息集成及综合自
动化的实现。随着网络信息化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现场总线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
步,同时也对各设备之间信号的传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Profibus-DP是最重要的开
放式现场总线系统,与其他监控系统相比具有结构简单,抗干扰能力强,通讯速率
快等特点。在工业现场应用当中,每一台机器良好工作与否都关系到整个系统运行
安全,仪器的运转温度是作为评判系统是否正常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将工
业现场设备的温度参数及时准确的传输至温控监测平台是必要的。
    本文首先在参阅了Profibus技术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研究Profibus-DP现场总
线基本特性及通信协议,给出Profibus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优势地位,探讨温度数
据的采集、处理、传输方法以及对测量精度的影响。本文重点研究以单片机
S TM32F 103 VCT6为核心的硬件架构设计,利用MAX31865和MAX31855芯片进
行温度检测模块设计,选择DP专用芯片VPC3+C实现Profibus-DP从站功能协议,
完成了基于Profibus-DP的智能温度变送器的硬件、软件设计。该智能温度变送器
可以把实际生产中离散的点整合采样,将采集到的温度数据传输至主站平台上,达
到实时监控的目的。智能温度变送器采用可适用于多个通道的热电阻或者热电偶传
感器,测量范围广,成本低,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

楼主:
    近年来,自动化控制技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己经产生了巨大的变革[fll
工业现场和这些技术的合理深层对接,逐渐成为全球企业、工厂乃至车间、单一仪
表的控制和管理的必要技术手段。工业生产的高集成化、多元化、分布化、复杂化
发展趋势使得传统的4-20mA模拟量信号控制技术己无法满足其需求。数字信号能
解决模拟量信号不能在同一线缆上同时传输不同信号的问题,比如系统运行的当前
参数数据采集信号、设备运行状态信号、故障报警信号等等。工业生产和研究中控
制系统,智能现场设备的充分使用和各应用现场的控制系统能够直接在现场完成人
们想要的控制和二次利用功能都要求信息控制系统的效率性、高精度、实时性,这
些需求都要求人们采取更有效、更准确、集成度更高的总线控制系统。这种信号控
制传输系统使得传统的控制系统结构更简化、设备成本更低廉、维护和安装更简单。
现场总线技术就是在以适用于工业生产现场、企业后台数据解析控制的过程控制而
产生的通讯协议。
    多点测量的现场总线技术作为目前自动化技术中的热门[f2l,被大量应用在工业
生产实践中。标准化和模块化的总线设备以及其高度的系统集成性、网络的控制分
散性、准确性和可靠性可以给企业生产带来充分的自治能力和便利性。

楼主:
    Profibus开发于1987年,在德国联邦科技部赞助下,众多名企及科研机构一起
加入研究开发。美国仪表协会(ISA)在1984年定义和规范化现场总线技术,形成现
场总线标准。1992年,由Siemens, Rosemount, ABB等80家公司联合成立ISP
(Interoperable System  Protocol)组织,在PROFIBUS基础上制定现场总线标准。
1993年,又成立了World FIP  (Factory Instrumentation Protocol)组织。1994年,ISP
和World FIP北美部分合并,成立了现场总线基金会CFF,  Fieldbus Foundation,该
现场总线基金会组织在1996年初发布低速总线H1的标准[[3],规范了现场总线安装
系统,这一举措给不同的生产厂家的总线设备创造了便捷互联的可能性,自此H1
低速总线迈进实际应用领域。2000年1月中旬,Profibus现场总线正式被确立为
IEC61158国际现场总线标准之一[[4],此标准的发布并未结束总线系统多标准的现实,
多标准竞争的态势将继续保持。

楼主:
    总线技术在蓬勃发展,目前有很多总线标准,例如FF, Profibus和HART等。
每种总线呈现自己的特点,各自应用到不同领域,现在仍没有一致标准。因此,选
择何种总线时,既要符合要求,又要与主流技术接轨,一定得切实综合各种要素。
在目前所有的现场总线标准当中,Profibus总线作为当今较普遍的现场总线之一,
受到大家欢迎[6]。Profibus现场总线价格低廉,组态简单,传输可靠,安装和维护
容易且成本也较低。
    Profibus不仅仅是作为欧洲标准EN50170的现场总线标准以及德国国家标准
DIN19245,其己经在1999年12月写入了国际标准IEC 61158,成为了总线国际标
准组成部分[}} o Profibus有两个总线:传输率快的Profibus-DP总线和Profibus-PA速
率较低的总线,它们在性能和结构上都很特别。与此同时,Profibus总线的特别突
出的特点在于其具有广泛性,Profibus普遍应用在制造业、工业过程控制以及其它
自动化等领域中[fgl,另外Profibus还能够在同时内完成集中、分散以及混合控制三
种形式。Profibus还具有下列优点:
      (1)特定的时间控制技术,能将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时间参数按照定性和定
量反映,而众多总线技术无法实现;
      (2)独特的诊断技术,设备诊断在设计阶段就应考虑,执行方式各有差异,
这些不同的方式却比较少的在进行组态时、产品现场实施时以及设备运行时的各个
的诊断情况中考虑到,它们很少综合考虑设备开发、组态及运行等各个方面,而
Profibus有着优越的设计,维护也非常方便;
      (3)多主站的系统方式,令牌环式的多主站系统,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如
若二类主站接入正常运行系统,能监视并设置、校验现场设备,而通常的系统很难
实现;
      (4)认证的措施非常严格,严格按照Profibus规范测硬件接口和通信协议、
互操作性等方面。

楼主:
3 PROFIBUS的分类
    Profibus现场总线拥有普遍使用领域的、开放式的数字通信系统,并且在传输
速率要求高、时间控制严格的场合以及复杂的通讯任务中得到应用[},  Profibus总
线的三种形式:
      (1)Profibus-FMS;
      (2)Profibus-PA;
      (3)Profibus-DP。
    Profibus-FMS是工厂间普遍使用的中等传输速度互连技术、解决循环与非循环
的通信指令,主要用于楼宇自动化、电气自动化以及开关设备等通用的自动化控制
yob
    Profibus-PA是特别适用于工业过程自动化的传输协议,能在安全控制严格和满
足现场总线供电条件下的应用。
    Profibus-DP是国际开放式现场总线标准,不依赖设备制造商,能在执行机构和
传感器的数据高速传输应用,中央控制器与分散式现场设备之间的通信可由高速串
行线执行,大部分情况下可以周期性的与这些现场设备进行数据通讯[Ll0
Profibus-DP技术在工业自动化各个领域己获得普遍应用。而Profibus-DP总线技术
的应用占Profibus的80%,体现了Profibus-DP总线技术的价值和特性。国外生产
企业提供大部分仪器和智能设备,他们对价格进行垄断,造成了总线设计费用增加。
另外,也存在一些海外生产商设计的设备无法进行Profibus-DP通信,因此怎样独
立开发性能稳定的Profibus-DP智能通信接口,达到相同的设备同时运行或不同设
备采用相同的总线运行,使该技术的研究显得非常紧迫和重要,也能加速现场总线
技术在国内的应用。

楼主:
    第一章绪论,首先介绍现场总线的形成及性能,再着重说明Profibus的发展和
近况,并阐明研究的重要性及紧迫感,最后对本文内容和结构进行组织。
    第二章主要进行Profibus总线技术说明和分类,重点对Profibus-DP技术、通
讯协议展开详细分析。
    第三章主要设计基于Profibus-DP的多通道温度变送器的硬件部分,给出了包
括温度信号检测电路、接口部分、数据处理和控制部分的系统硬件各部分功能的详
细设计。
    第四章软件设计部分,也是本文核心部分,软件是基于STM32上的编程来完
成多通道温度变送器的设计和实现。本章主要从系统初始化、数据通讯、采集及处
理功能、显示与按键,以及Profibus-DP通讯接口等完成软件设计工作。
    第五章主要对基于Profibus-DP的多通道智能温度变送器进行系统测试,验证
温度变送器设计结果真实性和准确性。
    第六章结论与展望,对全文进行总结。

楼主:
    Profibus-DP(Decentralized Periphery)是用于实现现场级控制模块与分散式输入
输出模块间的高速实时数据交换。Profibus-DP在工业现场可以取代传统的模拟信号
传输方式,DP定义了OSI参考模型中的物理层,数据链路层以及用户层,其它层
未加描述。在发展过程中,Profibus-DP共有三个版本,分别是DP-V0, DP-V 1, DP-V2 0
DP-VO定义了DP通讯的基本功能,包含周期数据交换,主要用于主站与从站间进
行正常数据交互;以及对于从站模块的站点诊断、输入输出从站个别特定通道的诊
断。DP-V 1版本中加入了非周期数据交换,主要实现对于智能从站的参数赋值、操
作以及报警处理。DP-V2版本中加入了同步从站模式以及从站与从站通信等内容【15]0
    Profibus遵循ISO/OSI模型,而Profibus总线只使用部分层,确定使用物理层
和数据链路层,详见如下:
      (1)  Profibus-DP阐明了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和用户层。其他层没有描述,
使得层层间操作和转换更容易,节约设计时间。用户层表述的是用户、系统和各设
备间相互调用的功能,并对各类Profibus-DP现场设备规范给出具体阐释;
      C 2 )  Profibus-FMS:对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和应用层做了说明。其中,应用
层包括:现场总线信息规范((FMS)与低层接口(LLI)两个方面的内容。现场总线信息
规范包含了应用协议并且可以向用户提供具有普遍的强大的通信服务,底层接口可
以调和各种通信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可以提供不依靠设备的第二层访问接口【16}.
      C 3 )  Profibus-PA:  Profibus-PA的数据的传输协议选用的是Profibus-DP的扩
展协议。同时,Profibus-PA也规定了具有现场设备行为的行规。依据IEC 115 8-2标
准,PA的数据传输技术不仅保证自身特性的安全,也能够由总线给现场设备供电。
另外使用连接器可以基于DP扩展PA网络。因为Profibus-FMS只提供主站与主站
间的通信协议,不支持主从间的通信协议,主要适合在工厂级主站之间通用的以及
面向对象的通讯,但因为通信数量大,成本高,Profibus-DP正逐步将其取代。
Profibus-PA是专门应用于数据安全极高的场合,波特率不可以改变,然而
Profibus-DP支持主从通信,波特率可以根据需要在9. 6Kbit/s到12Mbit/s直接选择,
成本较低、设计简单,因此DP成为比较受喜爱的一种通信协议。Profibus-DP协议
还详细描述了用户的数据是怎样在总线各个站间进行传输信息的,然而用户数据的
具体意义在Profibus行规中进行了详细描述。此外,行规也详细的描述了Profibus-DP
总线是怎样在应用领域使用的。应用行规能够让不同厂商所生产的不同设备相互交
换使用,由于与应用相关的具体含义己在行规中均进行准确的规定说明,使得工厂
操作人员也不必关心不同设备之间存在的不同[}1}}。   Profibus0行规的制定为遵循
Profibus协议的设备进行之间的互操作奠定了基础。
    由于Profibus-DP通信模型只选用OSI模型中的三层:第一层、第二层和用户
层,而没选用其它层,因而重点关注这三层。

楼主:
      (1>物理层
    物理层采用EIARS-232, EIARS-422/RS-485等协议,描述了传输介质、物理
连接和接口电气特性。定义了Profibus-DP的传输介质,网络拓扑结构,通讯总线
的接口规范,主站与从站的站点数等。DP信号采用RS-485差分电压的方式进行传
输,短距离传输时,可以使用双绞线作为传输介质。若应用现场有较强的电磁干扰
或者DP信号需要进行远距离传输,可以利用光纤进行信号传输[ys}。传输速率可以
在9. 6} 12K饰s之间选择,每个Profibus-DP从站输入输出数据的最大字节数是244B,
在传输速率为12Kbps时,传输距离能够达到100m,并且能够用中继器延长到l Okm,
可以连接多达127个从站。选择九针D型连接器为电缆接口,D型连接器插座和设
备连接,插头和总线连接,电缆的最大长度与传输速率有关系,在不同的介质、不
同的波长的情况下,传输信号的距离也会不同【1}} o Profibus-DP传输速率因电缆型号
和距离不同而有所差异,Profibus-DP在常规线缆传输速率如表2.1所示。

楼主:
      (2)数据链路层
    按照OSI模型,该层规定了总线存取协议,使用相同的总线存取协议。Profibus
总线存取协议包括数据报文处理、数据安全性、总线存取控制以及传输协议[}ao}。本
层以令牌传输实现总线访问,重点于创建、保持和取消数据链路的连接,达到正确
数据传输的功能。Profibus-DP有两种通信机制:直接令牌传递通信机制(适用于主
站间);分时轮询机制(适用与主站和从站间)。介质存取控制(MAC, Medium Access
Control)在控制数据传输时首先要保证任意时间点只可以有一站点发出数据。
    Profibus总线通讯协议分为令牌传递方式(主站之间)和主从方式(主站和从
站间),如图2.2所示。

楼主:
    每一个主站依靠令牌传递程序确保在一个确定时间里会得到总线存取权(即令
牌)}21} o Profibus规定了令牌传递只能在各主站之间相互传递。每个主站在得到令牌
指令后都可以向从读取或输出信息,所以从站只是主站的一个底层,从站对总线是
没有控制权的。该层用四种报文完成本站与远程站交换数据。
    SDA:发送需要确认的数据,用于主站间通讯。
    SDN:发送无需确认的数据,一个主站向多个从站发送数据,以及给全部从站
广播,不需从站回复。
    SRD:发送且要求回复的数据。SRD服务允许主站给单个远程从站发送数据时,
会向从站立即应答数据请求[f221。用于主站与从站的轮询通讯。
    CSRD:发送并要求回复的循环数据。主站循环地向从站发送报文请求,循环
采集数据,因为产生很大的通讯数据,现己较少使用。
    Profibus-DP有SD1,  SD2, SD3, SD4和SC五种报文帧结构。
    SD1:不含数据域,在对通讯中位于活动状态的站点进行访问时使用该报文。
格式详见表2.2:

楼主:
    SD2:数据域长度允许变化。功能强,配置多,应用最普遍,多用于SRD服务。
格式详见表2.3

楼主:
SD3:带固定8字节长度数据域。格式详见表2.4:

楼主:
SD4: Token令牌帧,实现令牌帧在多主系统中主站间的传递。格式详见表2.5:

楼主:
SC为短应答帧,仅用于请求服务的简单回复。格式详见表2.6:

楼主:
Profibus-DP各类报文帧参数域意义如表2.7所示:

楼主:
    Profibus-DP协议行规具体规定了Profibus-DP如何用于应用领域[[24]。借助于该
行规,不同的生产厂家可以不用担心设备的不同而无法进行通讯。Profibus-DP行规
如下:
    (1) NC/RC行规。适合控制加工和装配设备,采用流程图描述自动化装置的
动作和程序控制。
      (2)编码器行规。适合旋转编码器、角度编码器和线性编码器等。测控装置
归为两种,行规定义了基本和附加功能。
      (3)变速传动行规。该行规规定了怎样定义驱动参数、怎样传送设定值和实
际值,这样不同制造商生产的驱动设备就可实现互换[[25]。变速传动行规还确定了包
含运行状态“定位”和“速度控制”所需标准。此行规不仅定义了基本的驱动功能,
而且为后续应用的开发和拓展留出了空间。
      C4)操作员控制和过程监视行规(HMI。介绍HMI设备和上层自动化装置
连接。
      (5)防止出错数据传输行规。规范故障安全设备通信的附加数据安全机制,
包含紧急停止机制等。

楼主:
    目前Profibus-DP从站实现方案通常有:单片机和软件代码实现DP协议,
Profibus通信ASIC专用芯片、网络控制器ASIC芯片,以及DP接口模块等。目前,
DP协议专用芯片主要是西门子公司生产的SPC3芯片和德国Profichip公司生产的
VPC3+C芯片;网络控制器ASIC芯片方案主要是HMS工业网络有限公司生产的
NP40芯片、德国赫优讯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生产的netX52和netX 100芯片;DP
接口模块主要是北京鼎实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泅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DP转
串口模块。上述的几种DP从站实现方案优缺点如下:
    (1)利用单片机实现+软件代码Profibus-DP从站
    利用单片机芯片上的DART异步串口,外部连接RS485驱动芯片实现Profibus
物理层通信的异步串行通信接口。Profibus-DP的第二层协议利用代码反映。此方式
硬件结构简单,价格便宜,灵活性强,但通讯速率不高,只能完成低速通信。此外,
需要开发人员透彻了解Profibus技术细节,设计和开发时间慢,所以该方式应用不
多。

楼主:
(2)利用单片机+Profibus通信ASIC芯片实现Profibus-DP从站
Profibus-DP协议由Profibus通信芯片ASIC完成,单片机只是用来完成用户
的应用程序。该方式简单便捷,开发者只要了解Profibus协议相关内容即可。所以,
该方式是开发周期较短。它是国内开发DP从站使用最多的一种方案。
    (3)利用网络控制器芯片实现Profibus-DP从站
    网络控制器芯片内部集成ARM核CPU,因此它可以作为一个单片系统,所有
的应用协议都在系统上实现。芯片上带有双端口内存DPM接口,可以外接单片机,
实现双核系统。Profibus通讯协议栈由厂家提供,需要一次性支付协议栈的费用。
然后开发时集成到自己的代码中,实现Profibus-DP通信。这种方案需要开发人员
精通ARM开发和对Profibus通信协议了解,才能完成开发。
    (4)选择DP接口模块完成Profibus-DP从站
    选择其它产品和接口模块应用到Profibus-DP网络中完成通讯,该方式有主站
和从站接口模块两种。由于选择从站接口模块替代DP从站,虽缩短设计和开发周
期,但各个协议之间无法真正实现无缝连接,对于错综复杂的从站不太适合。

楼主:
    Profibus在某些行业己经成为自动化系统和仪表的行业标准。由于Profibus控
制系统常常是工厂的中心控制系统,因此其它产品只有具备了Profibus接口并符合
Profibus的协议规范,才能最有效地实现与其他设备的彼此互连互通。近年来,许
多传统设备制造商纷纷制定了Profibus产品的开发计划,以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和数
字化通信能力。
    本章将对Profibus产品开发的硬件部分做重点介绍。多通道的温度变送器的设
计需要结合Profibus-DP现场总线技术,同时选择高稳定性、高经济性的软硬件平
台,以设计出能够适应工业过程控制自动化的高精度、智能型温度变送器。

楼主:
温度变送器硬件设计

楼主:
3. 1温度变送器硬件设计总体思路
    Profibus温度变送器设计的依据是Profibus协议和行规,只有符合Profibus标
准并经过Profibus认证的产品才是真正意义上Profibus产品。
3.1.1温度变送器设计方案的选择
    Profibus产品的开发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产品的开发周期、开发费用、
技术难度等。开发人员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此基础上选择符合自身情况的开
发方法。
    下面列出了3种比较常用的设备开发方案:
    方案一:采用实时操作系统(例如VxWorks,  OSM,  }CLinux)及其开发包作
为自己的核心软件开发平台,硬件可选用高性能Intel系列处理器或RISC处理器
(ARM7, ARM9,根据Profibus标准定制符合自身需求的最小系统。用户只要参
考相关的Profibus协议和相关的软/硬件开发手册,就能够实现。这种方案的特点是
比较灵活,成本较低,用户拥有核心技术,扩展性较好,但要求用户的开发能力较
局。
    方案二:采用Siemens或Profichip公司提供的Profibus开发软件包和通信专用
ASIC模块,例如:LSPM2, SPC3, ASPC2, VPC3+C等。这种方案的特点是采用
现成的通信芯片,芯片包括协议的全部功能,可以简化通信部分的开发流程,但需
要Siemens或Profichip公司的软件包和通信芯片支持。目前大部分控制系统制造商
采用了集成通信芯片的方案。
    方案三:直接采用嵌入式接口模板。这种方案的特点是简单易行,用户只要按
照接插件和管脚定义修改电路板,将随接口模板提供的例子源程序修改后加到自己
的产品软件中,就可实现设备的Profibus网络通信功能。但可扩展性差,后续开发
难度大。目前部分仪器或设备制造商喜欢采用这种方案。
    本文选用单片机+Profibus通信ASIC芯片VPC3+C方案实现DP从站功能。单
片机采用S TM32F 103 VCT6单片机系统,温度检测器使用Maxim美信公司的
MAX31865和MAX31855芯片,DP通信芯片采用Profichip公司的VPC3+C专用芯
片,DP接口数据收发采用是ADI公司的隔离型半双工RS-485收发器ADM2486

楼主:
RTD是工业应用中温度测量常用的传感器。RTD由纯金属(如铂、镍或铜)制成,
其电阻随温度的变化是可预测的。最常用的RTD铂Pt100和Pt1000,可用来测量一200 0C
至+8500C之间的温度。与其它类型的温度传感器相比,RTD具有高精度和良好的稳
定性。

楼主:
    (    3) MAX31865的故障检钡(和输入保护
    MAX31865检钡(外部RTD和2线、3线或4线电缆可能发生的各种故障。部分
故障在每次转换时进行检测,其它故障则仅在主控制器请求故障检测时进行。故障
检测期间,MAX31865能够利用内部模拟开关从信号地(GND)断开FORCE一输入的
连接。

楼主:
铂电阻温度检测模块采用模块化设计,如图3.4所示。为测量RTD温度传感器
的阻值,接入参考电阻R1,该电阻与RTD串联,偏置电压作用在R1上端参考电
阻的电流,同样也流过RTD。参考电阻R1两端的电压为ADC基准电压。RTD电
压连接至ADC差分输入(RTDIN+和RTDIN-)。所以ADC产生的数字输出等于RTD
电阻与参考电阻的比值。对于铂电阻RTD,选择阻值等于RTD在0 0C阻值的4倍
的参考电阻最为合适。因此,针对PT100选用40052参考电阻;针对PT1000则选
用4kS2参考电阻。因此,铂电阻RTD选用Pt100时,R1=40052,  C1=O.luF。铂电
阻RTD选用Pt1000时,R1=4kS2, C1=O.OluF o J2跳线设计用于铂电阻2线、3线、
4线传感器选择使用。

楼主:
    MAX31865与CPU之间通过4线的SPI总线连接,连接的各端口功能为:
    SPI1 CS 1:片选信号,由CPU置位低电平选中该芯片;
    SPI1 SCLK:串行时钟输入,该端口与CPU时钟信号相连;
    SPI1 MOSI:串行数据,SPI主机输出从机输入,CPU通过该口向芯片写数据;
    SPI1 MISO:串行数据,SPI主机输入从机输出,CPU通过该口向芯片读数据;
    SPI1一eadyl:低电平有效的推挽式数据就绪输出。当一个新的转换结果存放
到数据寄存器可以去取时SPI1一eadyl变低电平。当对RTD阻值寄存器进行读一
次,SPI1一eadyl就变回到高电平。
    SPI1 CS 1片选信号经4.7k电阻上拉,可以确保8个温度检测模块由
S TM32F 103 VCT6单片机片选其中一个模块时,其它模块片选信号处于上位高电平
状态。

楼主:
    本系统热电偶温度检测模块采用模块化设计,如图3.5所示。图中,MAX3185 5
芯片的T+和T-信号引脚是外接热电偶传感器,因为有小信号处理,所以检测易被
电源祸合噪声影响。利用C3=0.1 }F电容将VDD和DVDD电源去祸。尽量采用高
质量表贴陶瓷电容。表贴元件将引线电阻降至最小,从而改善性能,并且陶瓷电容
为去祸应用提供了足够的高频响应。

楼主:
    MAX3185 5与CPU之间通过3线的SPI总线连接,连接的各端口功能为:
    SPI1 CS2:片选信号,由CPU置低电平时,选中该芯片;
    SPI1 SCLK:串行时钟输入,该端口与CPU时钟信号相连;
    SPI1 MISO:串行数据,SPI主机输入从机输出,CPU通过该口向芯片读数据;
    SPI1 CS2片选信号经4.7k电阻上拉,可以确保8个温度检测模块由
S TM32F 103 VCT6单片机片选其中一个模块时,其它模块片选信号处于上位高电平
状态。该模块与主MCU之间使用SPI串行总线把测温数据送到MCU o

楼主:
    目前工业中对温度的测量较为常见的有铂电阻和热电偶两种温度传感器。热电
偶结构简单且比热容小便于检测和控制,而铂电阻的测量范围较宽且稳定性较热电
偶更好。另外铂电阻的耐氧化性和重复性也较热电偶更令人满意。但是铂电阻在高
温下会出现温度与阻值之间的关系非线性特征。这对长温度带宽的高精度温度测量
和控制有比较大的影响。而热电偶作为检测温度的传感器,其温度和热电势亦存在
非线性的特性。为了提高铂电阻和热电偶的测量精度以及适应目前越来越多的虚拟
温控装置,国内外的学者们针对这两种温度传感器的自身特性,对其非线性特性的
修正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以提高温度检测仪器的精确性和适应性。

楼主:
    图中,微序列器(MS控制整个处理流程,是VPC3+C的核心。整个协议以
固定在微序列器中。VPC3+C内置了看门狗定时器,能在波特率控制、波特率监测
和DP控制三种状态下工作。芯片内置DART用于转变串并数据流,符合Profibus-DP
传输的时序要求。芯片的整个RAM采用了8byte的段结构方式,用户可以进行立
即寻址,所有需要分配地址的缓冲区指针必须要指向段的开头。在芯片内部的RAM
中,有64Byte自使用,多数需初始化时设定。这部分包括各种缓冲区长度及指针
的设定和硬件模式寄存器0/1、中断屏蔽字、标识字。RAM的用户区域用于收送数
据,完成对应的操作。用户区域主要包括输入/输出缓冲区、诊断缓冲区、配置缓冲
区、参数化缓冲区、地址改变缓冲区以及辅助缓冲区。

楼主:
    图中VPC3+C芯片的DBO-DB7为8位并行数据线连接到STM32的PDO-PD7
引脚;ABO-AB 11为12位并行地址信号线,连接到STM32的PEO-PE 11引脚。时
钟信号源Y2由有源48MHz晶振为VPC3+芯片提供。XREADY, XRD, XWR、
RESET信号分别是VPC3+C准备好信号、读信号、写信号以及VPC3+C的复位信
号,它们分别接到STM32的PE14, PE12, PE13和PE15引肚p o vPC3+C的RXD,
TXD, RTS信号连接到RS485驱动器。VPC3+C的XDATEXCH引脚是状态引脚,
当DP从机与DP主机连接成功时,该引脚是低电平,此时网络指示灯D7发光二极
管亮。图中,电容C12,  C13,  C14是旁路电容。

楼主:
    作为一种集成式的电流隔离器件,差分总线收发器ADM2486广泛应用在多点
总线传输线路的双向数据通信中。ADM2486使用ADI公司的iCoupler技术,把三
态差分线路驱动器、三通道隔离器和差分输入接收器统一集成在单封装中。总线端
采用SV供电,逻辑端为SV或3V电源供电。该器件的驱动器具有高电平有效使
能特性。驱动器内部的差分输出与接收器差分输入互相联结,联结成差分输入/输出
端口;当VDD 1或 VDD2为OV,又或者驱动器被禁用,该差分输入/输出端口向总
线提供非常小的负载。该器件的热关断电路能使接收器输出更改为高阻抗状态,避
免功率过度损耗。
    此外,该芯片封装采用易于使用的SOW-16封装,工业级温度范围,很易实现
RS-485通信功能。

楼主:
    VPC3+C通过RS-485接口与Profibus主站进行数据交换。ADM2486接口电
路如图3.11所示。ADM2486芯片上的RXD和TXD连接到是VPC3+C的RXD和
TXD引肚p o ADM2486芯片上的RE引脚是接收使能引脚,RTS是发送使能引脚。
由于ADM2486是半双全RS485驱动芯片,因此将RE和RTS引脚接S.lk电阻下拉

网友A:
    (1>数据采样滤波程序模块
    数据采样滤波可以提高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避免了干扰带来的数据采
样误差。数字滤波的主要思想是提取逼近真值数据。数字滤波算法常见的有:中位
值滤波法、限幅滤波法、中位值滤波法、滑动平均滤波法、中位值平均滤波法防脉
冲干扰平均滤波法等,它们各有优缺点。
    本文选用中位值平均滤波算法。其实现的方法是:在连续采集到的若干个数据
(记为n个)中,将最小值和最大值同时去掉,再取n-2个数据的均值(n值的范
围一般为3一14),这样计算的优点是将上述两种算法融为一体,这样可以消除偶然
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带来的测量误差。具体算法程序如下:

网友A:
(1>组态参数报文检查
STM32初始化VPC3+C芯片完成后,启动VPC3+C芯片进入从站工作状态。
组态参数报文检查,是Profibus主站与从站通信进入数据交换模式必需的步骤。只
有检查通过,从站才能与主站进行通信。组态参数报文检查内容包括:全局控制命
令报文事件,进入或退出数据交换状态事件,新的参数报文事件、新的配置报文事
件,检测到波特率事件、看门狗事件、新的地址设置报文事件。本文采用查询方式
处理组态参数报文。

网友A:
GSD文件编写
    GSD文件是一种准确定义的格式描述,它是由从站生产商提供的,随着从站
一同提供给客户。用户有了GSD文件后,主站组态编程、组网时,只要把设备的
GSD文件复制到相应的地址下,就能方便的把此设备加到现场总线网络当中。
    GSD文件通常有三部分:总规范、DP相关规范和DP从站相关规范。其中,
总规范包含生产厂商、硬软件版本、设备名称/协议等属性;DP相关行规主要与主
站各参数有关,包括允许从站的点数、上/下传的能力等;而从站自身的一些参数属
性与DP从站相关规范,包括输入输出数据长度、类型、诊断数据等。本系统从站
GSD文件编写如下:

网友A:
    为了验证Profibus-DP多通道温度变送器的测温变送功能和Profibus-DP通信功
能,需要组建相应的实验网络并确定实验方案步骤。
    测试硬件工具主要有PC机一台、57-315-2DP PLC一台、8通道温度变送器样
机一台、Profibus主从站报文测试工具一台、第三方DP从机一台,以及K型热电
偶与PT100热电阻传感器各4只。测试软件工具主要有西门STPE7 V5.4,ProfiAssist
主从站报文分析软件。测温对象是加热器和电烙铁加热头。测试实验中采用的总线
波特率为9.6Kbit/s-12Mbit/s,主站与从站连接方式是采用西门子公司的专用连接器
和屏蔽双绞线连接。Profibus主站与从站平台硬件连接示意图,如图5.1所示。

网友A:
使用STEP? V5.4软件组态工程,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C1)在PC机上安装完STEP?软件后,首先要建立Profibus
Profibus设备间的连接。打开“我的电脑”一>“控制面板”后,找到
PG/PC接口和
“设置PG/PC
接口”项双击打开,配置Access Path接口路径。
      (2)安装GSD文件方法有多种,在这选用拷贝GSD文件至STEP?软件GSD
文件目录下,即: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7\S7DATA\GSD目录下。本文S TEP7
软件安装在C盘。
    (3)利用STEP? V5.4软件进行组态。
    系统测试详见图5.2所示:

楼主:
希望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B:
现在好多人都用STM32直接实现DP协议。你还用VPC3+

楼主:
STM32直接实现DP协议???这个竟然可以直接实现???我擦!技术发展这么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多人都用STM32直接实现DP协议。你还用VPC3+

您好!

非常感谢您给我一个指点!

再次表示感谢!

最近正在学习这方面的内容。真是感觉以前走了不少弯路!太谢谢了!

网友C:
PROFIBUS是一种什么总线呢

网友D:
第一次了解这种总线

网友E:
VPC3+C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F(2022-02-14):
大哥,我最近在研究profibus,看到您的帖子,不过您使用的是并口的,我们用了串口的,现在基本调通了,只是有些疑问想和您讨论一下,还有看您说可能试试用st直接实现,所以想交流一下,可以的话麻烦私信我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讨论,我等级低还不能发私信,谢谢您了

大哥,能交流一下吗,我最近也在研究profibus, 能不能加个qq 1179908366 谢谢

网友G(2022-09-30):
让该端口输出高电平的语句

网友H:
Git 是程序员学习和工作都离不开发工具

网友I:
If-Else 通常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网友J(2022-12-25):
你懂其原理才能让你在行业中走的更远

网友J:
只有一块PCB,其上有一个12MHz的晶体

网友K:
GPIO口被复用为AD输入脚做相关AD检测

网友L:
脚本猛于老虎

网友M:
核心模块被封装成了一个函数

网友N:
时钟信号推动单片机内各个部分执行相应的指令

网友J:
A直接通过B声明的函数调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