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上电机与不连延时时间不一致,怎么办

楼主(2019-05-15):
真是郁闷,电机220的继电器控制电机控制盒的开关,低电压,小电流。单片机是stm32,哎,只不过控制盒就在单片机上方,不连接电机与连接电机时间不一致,怎么办,在线等

网友A:
什么时间不一致?说清楚些?

没连接电机是5分钟,连接上得50分钟

网友B:
干扰了?贴点铜箔纸看看?

网友C:
原理图,好像没毛病

哎,最怕电机干扰,影响时钟,延时就不准了

网友C:
继电器导通时候,vce(out8)电压多少?

那点内部接地

网友B:
说清楚点,是延迟时间不一样吗?有多少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间不一致?说清楚些?

if(i>20000)
        {        break;}
不连接电机,我计时能到20000才行延时5分钟,连接上之后只需要if(i>1500)
                                                                        {        break;}就可以了

网友A:
大概是软件延时变长了?
可能是噪音导致某中断被频繁触发?瞎猜一下。。。。

@戈卫东 :逻辑响应和跳出没问题的,就是时间上有变化
@戈卫东 :响应和跳出没问题的,就是时间上有变化
@戈卫东 :对,就是这个意思
@tiantiantian123 :在中断里写循环?这个事情一般人不敢做的。。。。
@tiantiantian123 :你用了更小的值,得到同样的延时,这算变长还是变短?
应该是变短了,break是跳出中断的,我在中断里写的死循环

网友A:
或者某中断被触发和响应了,但你的ISR里面没有清除中断信号?

程序只有一个中断,和主函数,主函数啥都没有,中断就这一个计时

网友A:
你提供的信息对问题的分析都没有什么帮助。。。

网友D:
"不连接电机与连接电机时间不一致","没连接电机是5分钟,连接上得50分钟 ".你自己看,能看懂吗?

怎么办呢
就是我的电路板上电后,不连接电机继电器闭合5分钟然后断开,连接电机闭合50分钟才断开

网友B:
我觉得把延时缩短,然后多试下问题的规律,看看是否是每次都是因为上电机引起的,
如果是,把电机或板子的接口飞线,放远点,看看是否还是一样;
如果一样,基本排除干扰;
如果一样,那就是电机干扰引起,
看看电路上哪里容易受干扰的,或者改板时,把电路板背面去,靠近电机面铺个地?

网友B:
另外在中断中做循环,延时,这真不是一般人干的事,最好不要养成这习惯,不然死的可能不止这一次,中断内基本上就是做判断,立flag,置IO什么的,那不是久留之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在中断中做循环,延时,这真不是一般人干的事,最好不要养成这习惯,不然死的可能不止这一次,中断内基 ...

嗯嗯,但是为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把延时缩短,然后多试下问题的规律,看看是否是每次都是因为上电机引起的,
如果是,把电机或板子的 ...

ok

网友B:
也不是都会出问题,都会出的话,那手册就明令禁止了,这里面主要是一个中断嵌套的问题,要我系统的说我也说不完整
比如,中断程序本来就是个中断了,延时也有systick中断,如果你在中断中再调用其他中断,这里面的逻辑就复杂了,需要把每一层的中断,返回,现场保护等是否在中间过程受到影响,还有堆栈大小...
我是避着来的,不然出问题时,整理逻辑把自已都搞晕了,关键是时间久了,没法记全当时的思路细节,最好还是逻辑清楚点,如果碰到别人接手你的程序,会问候更多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都会出问题,都会出的话,那手册就明令禁止了,这里面主要是一个中断嵌套的问题,要我系统的说我也 ...

嗯嗯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否是:带负载与没有带负载时的吸合时间不一致,时间差多少ms?
1.是否论证过负载电机的功率影响,瞬间最大功率有没有超过继电器的额定功率(多少A)?
2.继电器的吸合时间有没有参考市电的过零,吸合的角度对继电器的寿命影响?
3.有没有想过换可控硅,电机的瞬间全开全关,对电路的冲击,采用PWM逐步推动会不会更好;
4.电机是否为PG电机,有没有转速回馈,如果堵转了会不会烧电路?

我再调调试试,继电器控制电机电流电压很小的的mA级别

网友F:
我做过一个控制洗衣机的板子,两个通用的五脚12V继电器,通过PT2294M4接收遥控器信号,最古老的AT89C51一片。设定的流程是收到遥控指令后,响一下,然后有一个延时,继电器吸合,电机运转。可是实际运行的时候,发现收到指令响一下之后,到继电器吸合这之间的时间,和程序里的时间对不上,还长短不一。不接电机单独测试也是长短不一。很郁闷。

网友A:
什么时间不一致?说清楚些?

楼主(点评):
没连接电机是5分钟,连接上得50分钟

楼主(点评):
就怕这样,我的板子跟电机控制盒在一起,220的电机,把控制盒拿远点效果一样

网友C:
原理图,好像没毛病

楼主(点评):
哎,最怕电机干扰,影响时钟,延时就不准了

网友C:
继电器导通时候,vce(out8)电压多少?

楼主(点评):
那点内部接地

楼主(点评):
10倍吧,具体没测,差太多

网友A:
大概是软件延时变长了?
可能是噪音导致某中断被频繁触发?瞎猜一下。。。。

楼主(点评):
应该是变短了,break是跳出中断的,我在中断里写的死循环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你用了更小的值,得到同样的延时,这算变长还是变短?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在中断里写循环?这个事情一般人不敢做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响应和跳出没问题的,就是时间上有变化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逻辑响应和跳出没问题的,就是时间上有变化

网友A:
或者某中断被触发和响应了,但你的ISR里面没有清除中断信号?

楼主(点评):
程序只有一个中断,和主函数,主函数啥都没有,中断就这一个计时

网友D:
"不连接电机与连接电机时间不一致","没连接电机是5分钟,连接上得50分钟 ".你自己看,能看懂吗?

楼主(点评):
就是我的电路板上电后,不连接电机继电器闭合5分钟然后断开,连接电机闭合50分钟才断开

楼主(点评):
怎么办呢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否是:带负载与没有带负载时的吸合时间不一致,时间差多少ms?
1.是否论证过负载电机的功率影响,瞬间最大功率有没有超过继电器的额定功率(多少A)?
2.继电器的吸合时间有没有参考市电的过零,吸合的角度对继电器的寿命影响?
3.有没有想过换可控硅,电机的瞬间全开全关,对电路的冲击,采用PWM逐步推动会不会更好;
4.电机是否为PG电机,有没有转速回馈,如果堵转了会不会烧电路?

楼主(点评):
我再调调试试,继电器控制电机电流电压很小的的mA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