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提取串口接收字符串数组里的某个字符串

楼主(2019-05-15):
前几天搞了好久串口发送接收字符串的程序代码,终于搞出来了。还没高兴多久,新的问题又来了。我使用STM8S105K4的UART2串口跟蓝牙模块通信的,我发送字符串指令给蓝牙后,蓝牙返回来了十几条(有时候二十多条不定)响应字符串指令,我是用一个字符串数组来接收这些返回来的指令的。我现在只需要读取数组里的某一条指令,应该怎么把它提取出来啊??有哪位前辈懂的,希望能提供点帮助。我找了好久找到一个函数strstr(str1, str2);,不知道只用这个函数来读取我数组里的某个字符串行不行。
比如,我数组接收到的指令是这些:
Rx_Buffer[] ={
AT-B PBCSTAT 1
AT-B A2DPSTAT 1
AT-B SPPSTAT 1
AT-B AVRCPSTAT 1
AT-B HFSTAT 1
AT-B SNKINIT 0
AT-B SLDN 0
AT-B HFSTAT 2
AT-B SCAN 0
AT-B SSPPIN 772052,0,44C346698642
AT-B PAIR 2,44C346698642
AT-B HFSTAT 2
AT-B SSPPIN 425883,0,44C346698642
AT-B PAIR 2,44C346698642
AT-B HFCONN 8,44C346698642,0
AT-B HFSTAT 1
AT-B SCAN 0
AT-B SSPPIN 754058,0,44C346698642
AT-B PAIR 0,44C346698642
}
然后我只需要读取其中的某一条指令来进行判断,这样我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网友A:
strstr当然没问题。
但最好还是用状态机解析:收到字符都传递给状态机,状态机里根据帧头、位段解析得到你所需的数据。

楼主(点评):
状态机是什么?

网友B:
这个标准库的内容肯定可以

楼主:
用strstr()可以判断出数组里有没有我需要的读取的指令,如果有可以用strlen()算出长度,然后再根据这个长度提取出来就OK了。
话说这个论坛是怎么结贴的??问题解决了想把帖子结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用状态机+中断解析即可,我不习惯用标准c库的函数,还是自己写方便。

楼主(点评):
没用过状态机,能不能发个例程给参考下?

网友D:
这是at指令代码啊

网友E:
这是发送的什么呀

网友F:
楼主的经验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