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输入电压和输入共模电压的区别

楼主(2019-05-15):
对于运放的使用,V+和V-的电压,什么时候关注输入电压,什么时候关注共模输入电压的???

网友A:
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到哪里去了?

网友B:
你对共模电压输入范围理解的对,仿真软件别太当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对共模电压输入范围理解的对,仿真软件别太当真。

共模电压是不是识别范围?
而输入电压就是不会造成损坏的范围?

网友D:
等待高手给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共模电压是不是识别范围?
而输入电压就是不会造成损坏的范围?

能不能坏看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到哪里去了?

截图可能没接好,同相端直接是信号发生器接入,仿真电路就是个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