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输出电路请教

楼主:
请大家看看如下模拟量输入输出电路有没有问题?!
模拟量输入部分:AI01~AI04接收0~10V信号、AI05~AI08接收0~20mA信号
目前模拟量输入AI01~AI04接0-10V输出传感器后,会把传感器输出电压拉低,比如不接这个电路传感器测量一个工程量输出4.5V、而接上这个电路后输出只有3.6V左右!

模拟量输出:AO01~AO04输出0-10V、AO05~AO08输出0-20mA

网友A(2019-05-15):
把250R电阻删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250R电阻删除即可。

哪个250欧姆电阻删除呢?你说的是模拟量输入0-10V输入电路里的哪个250欧姆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250欧姆电阻删除呢?你说的是模拟量输入0-10V输入电路里的哪个250欧姆电阻? ...

当然是了。很多PLC的10V输入和4/20mA输入直接就差一个500欧电阻,用拨码开关或者跳线选择。你这个250用意是什么看不懂。

网友B:
AI01~AI04,0-10V模拟信号,R211,R212电阻太小了。负载太重。搞10K,10K分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了。很多PLC的10V输入和4/20mA输入直接就差一个500欧电阻,用拨码开关或者跳线选择。你这个250用意 ...

就是电流变电压啊!电流回路没有那个250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电流变电压啊!电流回路没有那个250

都用10K的话会不会精度下降呢?都用1K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I01~AI04,0-10V模拟信号,R211,R212电阻太小了。负载太重。搞10K,10K分压吧。

您帮忙看看模拟量输入电流回路AI05~AI08有没有问题
模拟量输出电压AI01~AI04、电流AI05~AI08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你这个模拟量输入非要这么简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模拟量输入非要这么简陋吗

请教,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B:
用运放电路,零点微调,放大倍数可微调。找个plc模拟量模块研究以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运放电路,零点微调,放大倍数可微调。找个plc模拟量模块研究以下就知道了。 ...

模拟量输出电路您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用10K的话会不会精度下降呢?都用1K可行吗?

可以看下你的传感器参数说明,最大负载范围是多大,选择一个合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帮忙看看模拟量输入电流回路AI05~AI08有没有问题
模拟量输出电压AI01~AI04、电流AI05~AI08有没有问题? ...

用10K和用250,精度是一样的,只要这个负载在你的传感器允许范围内。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应该怎么设计?

成本考虑,这是最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下你的传感器参数说明,最大负载范围是多大,选择一个合适的

传感器输出负载小于等于250欧姆
我刚把那两个电阻换成1K的话,效果好很多,但是传感器输出还是会被拉低大概0.3V左右
看来还是要换成2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考虑,这是最优的

不计成本,要求做出的东西优于或者等于PLC的模拟量输入输出!

网友B:
这是三菱plc的模拟输入前端电路图,你参考下,你的电路太简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传感器输出负载小于等于250欧姆
我刚把那两个电阻换成1K的话,效果好很多,但是传感器输出还是会被拉低 ...

这个,不知道什么传感器,传感器输出通常又不直接拿来驱动什么,这个输出负载有点看不懂。。。
外接负载电阻越小,这负载功耗越大啊,这小于等于250欧,是说小到0都可以?。。。。
实际来说吧,电压量测量,如果允许大点的电阻,不防用大点,至少也省点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知道什么传感器,传感器输出通常又不直接拿来驱动什么,这个输出负载有点看不懂。。。
外接负载 ...

是一个温湿度传感器!那么就只能把模拟量输入电路那两个电阻换大点了?!

网友B:
这个是三菱plc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的原理图,你参考下

@Terrys :三菱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太老了,自己搭的r2r,光耦用了一排。你可以改进下,主要输出端口ems,esd防护一下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图哪里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计成本,要求做出的东西优于或者等于PLC的模拟量输入输出!

你的AO的电压输出不就用了电压跟随嘛,或者直接分压加跟随啊,看19楼的三菱输入,做正向输入放大也可以,我觉得分压加跟随就可以,另外看你板上有无正负电压,单电源运放电路简单点(电源电路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三菱plc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的原理图,你参考下

感谢!我明天再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我明天再测试一下!

又一个苦B的工程师,哥们,劳逸结合啊。有命赚钱,也得有命花钱才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传感器输出负载小于等于250欧姆
我刚把那两个电阻换成1K的话,效果好很多,但是传感器输出还是会被拉低 ...

这里可能有些歧义。一般来说,要求负载小于某个数值,指的是要求功率小。对于电阻负载来说,其电阻值越小,在同一电压下流过的电流越大,前级设备输出的功率也越大。因此,这里的<=号用得可能不好。它的本意应该是大于等于250欧姆!
因此,分压电阻数值应该取得大一些,不过如果太大的话,可能会由于后级的运放偏置电流的影响产生较大的误差。可以在10k~47k的范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一个苦B的工程师,哥们,劳逸结合啊。有命赚钱,也得有命花钱才钱

哈哈!没办法!客户催的急!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可能有些歧义。一般来说,要求负载小于某个数值,指的是要求功率小。对于电阻负载来说,其电阻值越小 ...

那俩电阻换成10K会不会对模拟量采集精度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俩电阻换成10K会不会对模拟量采集精度有影响?!

大家不知道你实际的传感器用起来怎样,东西都在你手上,试一 下不是很简单,没有实际试验,没人能打包票啊,只能说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B:
10k一般问题不大。传感器是电压输出,输入内阻越大越好。这样传感器的输出内阻,分压越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俩电阻换成10K会不会对模拟量采集精度有影响?!

哎呀,朋友,瞧你这担心的样子,不会出什么大乱子。搞电子的,顶多炸个管什么的。至于精度什么的,根据你在帖子里的描述,好像不是那种要求精度很高的方案。另外,你自己不是都试出来了吗?电阻换成1k的,压降变小了,这不就是精度提高了的表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k一般问题不大。传感器是电压输出,输入内阻越大越好。这样传感器的输出内阻,分压越小。
...

非常感谢!
您给看看模拟量采集电流那部分电路有没有问题?
还有模拟量输出 电压输出和电流输出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呀,朋友,瞧你这担心的样子,不会出什么大乱子。搞电子的,顶多炸个管什么的。至于精度什么的,根据你 ...

呵呵!是的!是的!我这么就去换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您给看看模拟量采集电流那部分电路有没有问题?
还有模拟量输出 电压输出和电流输出有没有问 ...

做好esd,ems,不然经常坏,烦都烦死了

楼主(2019-10-10):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了。很多PLC的10V输入和4/20mA输入直接就差一个500欧电阻,用拨码开关或者跳线选择。你这个250用意 ...

您好,有关模拟量输入输出又遇到一个问题,麻烦您百忙之中帮忙看看,帖子如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838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