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大功率MOS管内阻如何测试?

楼主(2019-05-15):
如题,内阻1mR的mos管,如aon6500。这样的超低内阻mos管,内阻随电流变化的曲线,怎么测试的?什么设备可以测试。

网友A:
通上电流测电压

网友A:
他们肯定有专门设备,自动给出设定电流和测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上电流测电压

这种低内阻的,你说的通电就测电压,精度误差太大,没有意义吧。1mR内阻,随便飘一下都超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低内阻的,你说的通电就测电压,精度误差太大,没有意义吧。1mR内阻,随便飘一下都超过了。 ...

通过100A电流,就是100mv,只要有足够大的恒流源,可以测试的。
大不了10A好了,10mv,还是很容易测试的。
注意测试误差即可,4线制。

网友A:
其实我的回答差不多是废话。
因为根本就没有其他选择。。。。

网友C:
专业MOS管测试仪,在10mΩ以上可以准确测试各预定电流条件下面的导通电阻。
但是当小于10mΩ时候,由于管子插座接触电阻甚至管子插的深浅都足以引起数据波动变化,因此插座测试系统已经无能为力,或者说测试准确度变的很差了。自己另外去想办法吧,这么大电流,肯定必须脉冲电流测试,做起来也不容易。

网友D:
很简单。
根据欧姆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的回答差不多是废话。
因为根本就没有其他选择。。。。

哈哈,诚心感谢热情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100A电流,就是100mv,只要有足够大的恒流源,可以测试的。
大不了10A好了,10mv,还是很容易测试的 ...

恩,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MOS管测试仪,在10mΩ以上可以准确测试各预定电流条件下面的导通电阻。
但是当小于10mΩ时候,由于管子 ...

谢谢,像请问一下,您有测试过类似的吗?或igbt也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像请问一下,您有测试过类似的吗?或igbt也行

有啊,我们厂就有常州金科 JK9612,说是测量1mΩ以上,实际上,对于8-9m欧姆还差不多,太小了,读数就不稳定,这不怪仪器不行,原因很简单,接触电阻就足以造成重大测量误差,你可以设想一个TO-3P测试座,管子插下去接触电阻的可能变化范围。

@gx_huang :上面的咱就当没看见,作为一个最典型的开尔文测试,相信大家稍微有点理论的都明白。 一个TO-3P测试座,插个管子,这是这类测试仪器用户能够接受的典型连接,内部可以肯定是接成开尔文模式。关键是,1m欧姆,已经是典型接触电阻范畴了,这个会串联在被测试的MOS管,怎么都躲不掉。所以就产生了m欧姆级别测试不稳定的现象。
xch
@gx_huang :我从来不教SB,会吐血。马戏团都不喜欢让猪表演
xch
@gx_huang :我从来不教SB,会吐血。马戏团都不喜欢让猪表演
xch
sb总是有借口
@tianxj01 :看来你还是不明白4线原理,每个脚2个测试探针,一个过电流,一个测电压,即使过电流的触点有一些内阻,也不影响的,除非内阻超级大影响管子状态了
@gx_huang :开尔文测试这个谁不明白?关键是管子部分你怎么处理?插座?焊接?生产单位批量抽测焊接不可能吧?插座?插座到管子接触电阻多少?
四线测试,基本排除接线电阻的影响,除非不理解四线原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低内阻的,你说的通电就测电压,精度误差太大,没有意义吧。1mR内阻,随便飘一下都超过了。 ...

八位半的万用表够不够。。。

网友D:
一群不懂装懂的家伙。
胡扯啥1mohm就不能测。
10A的电流能产生10mV还就测不准?
足够蠢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群不懂装懂的家伙。
胡扯啥1mohm就不能测。
10A的电流能产生10mV还就测不准?

常州金科 JK9612  8千多一台,测试10m欧姆以下表现就是不稳定,你能,你来做,可以做稳定,你肯定发财。
别告诉我焊接测试,至少我是在讨论元件生产当中质量抽测。复杂的夹具就别指望用户会满意。

xch
要有多傻脑子才会出现焊线测量这种奇葩想法?不太傻至少能想到开尔文吧?
xch
要有多傻脑子才会出现焊线测量这种奇葩想法?不太傻至少能想到开尔文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常州金科 JK9612  8千多一台,测试10m欧姆以下表现就是不稳定,你能,你来做,可以做稳定,你肯定发财。
...

他是专业喷子。
喷人很厉害。
其他不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他是专业喷子。
喷人很厉害。
其他不会。

哈哈!国产发动机性能还差点,估计让他去做,就牛了,这喷起来,带劲..............

xch
有人做得到,你做不到。应该反思自己是不是蠢猪。
xch
有人做得到,你做不到。应该反思自己是不是蠢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常州金科 JK9612  8千多一台,测试10m欧姆以下表现就是不稳定,你能,你来做,可以做稳定,你肯定发财。
...

8k是卖给SB,吃回扣的吧?

你给8k,我卖一台给你。分辨率10uohm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他是专业喷子。
喷人很厉害。
其他不会。

你到是专业。专业草包。没见过你解决问题。还专门出馊主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8k是卖给SB,吃回扣的吧?

你给8k,我卖一台给你。分辨率10uohm的。

作为一个产品级设计人员,我和你这样的啥也不明白的说不着,你那所谓1u欧姆,还8千?送也不敢要。
人常州金科 JK9612  是有国家计量认证的,你算哪根葱?有本事直接上常州金科喷去,算你厉害。
做产品的,和你这样的?没得玩..................
那凉快拿呆着去。

xch
“产品级设计人员” 好厉害。吓唬种葱的农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过100A电流,就是100mv,只要有足够大的恒流源,可以测试的。
大不了10A好了,10mv,还是很容易测试的 ...

常州金科 JK9612  我们厂里面就用,本身量程就是1m欧姆起,实际情况就是,新的时候,几个毫欧的管子测试还算稳定,一旦插座多用了日子,几个月吧,同一个管子,拔出再插,2次测试结果都可能差1-2个毫欧,这就是做毫欧级测试仪器的难度所在,我们不至于镀金的to3p插座一个月换一次吧?至于插座内部,肯定是开尔文连接,否则100A脉冲电流这得多大误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常州金科 JK9612  我们厂里面就用,本身量程就是1m欧姆起,实际情况就是,新的时候,几个毫欧的管子测试 ...

不说开氏,你就会焊接,说了开氏你就会开氏连接。孺子可教也。

能不能再聪明些?

难道开氏连接就是最好的?

别自取其辱好不好?

常州金科我不认识。物以类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群不懂装懂的家伙。
胡扯啥1mohm就不能测。
10A的电流能产生10mV还就测不准?

高手,别扯没用的,推荐一款测试设备吧,或者划个图分享给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说开氏,你就会焊接,说了开氏你就会开氏连接。孺子可教也。

能不能再聪明些?

开尔文连接不是最好的,那你推荐一下,别扯没用的,有本事分享出来实际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州金科 JK9612  我们厂里面就用,本身量程就是1m欧姆起,实际情况就是,新的时候,几个毫欧的管子测试 ...

老兄,那你们没测试过1mR以内这么低内阻的吗?另外内阻随电流变化的曲线测试过吗?怎么测试的,是不是环境温度固定后每个电流点测5分钟,等内阻平衡了再读内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尔文连接不是最好的,那你推荐一下,别扯没用的,有本事分享出来实际点的 ...

拉倒吧!我只有识别蠢猪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倒吧!我只有识别蠢猪的能力。

地球不让你去造超光速飞行器,真的是浪费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倒吧!我只有识别蠢猪的能力。

你这么才高八斗,你应该是你妈妈和外星人杂交的结果吧,真是聪明绝顶,自愧我们地球人不可比。不过你妈妈也不一般哦,外星的人的家伙也一样试用。佩服你之前不得不先佩服一下你妈妈,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常州金科 JK9612  我们厂里面就用,本身量程就是1m欧姆起,实际情况就是,新的时候,几个毫欧的管子测试 ...

不要看表面现象,如果接触内阻太大,肯定满足不了仪器的测试要求,肯定需要换插座。
易损件,本来就需要及时更换的。
如果测试电流50A,接触内阻10毫欧,2个触点压降就1V了,可能就超过仪器的设计范围了。
既然新的插座很稳定,已经说明4线法测试10毫欧内阻毫无压力了。
我们研发焊接法测试内阻,只要焊接点和测试点正确,几个毫欧都很容易测试的。

网友B:
这个帖子就到此为止吧,技术争论,变成吵架就不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就到此为止吧,技术争论,变成吵架就不好了。

这就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这个网站是正常技术讨论交流和求助,不知道像这样随便乱咬人,脱了裤子放屁的垃圾,为什么不会被封号。

网友F(2019-06-17):
我这边是个MOS管原厂供应商  你如果想测  我这边可以免费帮助你测试  237842476

网友G(2019-08-02):
引用 网友D:
不说开氏,你就会焊接,说了开氏你就会开氏连接。孺子可教也。

能不能再聪明些?

垃圾

网友H:
四线制精度足够,1mR没有问题。
另外楼主要的是典型输出曲线,需要专业设备。比如curve tracer和其他的ATE tester。

网友I:
不采用专业设备是无法测试出如图表一样的曲线的。毕竟内阻是会随温度变化的,而温度又是随通电时间变化的。据我了解,一台好一点的设备,50万起步。国产的报价也要30万起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低内阻的,你说的通电就测电压,精度误差太大,没有意义吧。1mR内阻,随便飘一下都超过了。 ...

用6位半的精度总够了吧

很好测试,主要是需要大电流的电流源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开尔文连接不是最好的,那你推荐一下,别扯没用的,有本事分享出来实际点的 ...

你不会真以为猪能上树吧?按照那货自己的理论,他自己就是只猪。

楼主(2020-03-20):
引用 网友C:
作为一个产品级设计人员,我和你这样的啥也不明白的说不着,你那所谓1u欧姆,还8千?送也不敢要。
人常州 ...

大师,结电容如何测试?用LCR电桥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