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LM75A模块吗

楼主(2019-05-15):
为什么这个产品没有接线的标志,问淘宝客服也是一问三不知。好难受啊

我们用的LM75B

网友A:
很多客服不具备技术支持能力的。还是自己找资料吧

网友A:
我奇怪的是如果只LM75A为什么ic上没有丝印。
楼主先按LM75A的数据手册对比一下引脚

网友A:
ti的lm75a数据手册在这里:
http://www.ti.com/cn/lit/gpn/lm7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奇怪的是如果只LM75A为什么ic上没有丝印。
楼主先按LM75A的数据手册对比一下引脚 ...

是的呀,而且线路好像有点乱..,LM75A的资料我已经看了一些寄存器的..其实就是想知道这个应该怎么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lm75a数据手册在这里:
http://www.ti.com/cn/lit/gpn/lm75a

谢谢啦,我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lm75a数据手册在这里:
http://www.ti.com/cn/lit/gpn/lm75a

这里面好像没有接线欸...

网友B:
看数据手册即有基本的链接图。

网友C:
IIC总线啊 不是很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呀,而且线路好像有点乱..,LM75A的资料我已经看了一些寄存器的..其实就是想知道这个应该怎么接线的 ...

呃,不用看完手册的。
你看看引脚的说明,然后用万用表量走线就可以啊

网友D:
2个IIC上拉加上一个控制输出端口上拉,很明确的东西,找芯片资料直接万用表测量一下就出来了。
不费多少事吧

楼主:
我重新买了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