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eCAP资料少,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9-05-16):
我不知道怎么将两个CAP寄存器里的值着差然后显示至液晶,不懂怎么转换,不懂怎么将CAP捕获寄存器里的值提取出来

网友A:
我记得是捕获到定时器的值后送入到一个寄存器  然后你取走
下次在捕获后   两次进行判断   如果第二次的大于第一次  就做差计算
如果第二次的小于第一次   说明溢出了   需要+ffff

网友B:
不懂英语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