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两个layer的理解问题

楼主(2019-05-16):
如图1和2
在绘制TSSOP封装时,芯片引脚的 top paste和top solder层如图1和2所示
灰色区域(图1)代表引脚可以上焊锡(即铜箔焊盘的位置)的地方吧
而紫色区域(图2)代表阻焊层,这个阻焊层是不能焊接的区域,那么可以理解为在阻焊层上打开了一层可以焊接的焊盘(灰色区域)吗?
  图1

  图2

网友A:
紫色是PCB加工的时候,丝印层开的窗口,灰色是锡浆印刷的钢网上开的窗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紫色是PCB加工的时候,丝印层开的窗口,灰色是锡浆印刷的钢网上开的窗口。 ...

不是丝印层开窗,是阻焊层开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丝印层开窗,是阻焊层开窗

谢谢 多问一个
机械层为什么这么多呢?机械层不就是决定PCB板的外形吗?

网友C:
阻焊和锡浆层并不是机械层. 阻焊是绿油的控制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焊和锡浆层并不是机械层. 阻焊是绿油的控制层

机械层怎么会有这么多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