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数字万用表在维特根系列铣刨机维修中的电气元件测量

楼主(2019-05-16):
大家都知道,数字多用表(DMM)就是在电气测量中要用到的电子仪器。它有很多特殊功能,但主要功能就是对电压、电阻和电流进行测量,通常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多用表对铣刨机电器元件的测量来确定铣刨机在维修过程中具体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而这一次就将与大家分享关于万用表在铣刨机维维修的相关知识,大家要认真听讲哟!

一:保险丝的测量

1、保险丝在完好情况下其两端的阻值应为0Ω,表示其两端为导通,可以正常使用。

2、当测量保险丝两端导通性时,如果出现阻值无穷大,代表其两端为断开状态,证明内部已熔断,需复位或更换。

二:继电器的测量

1、当继电器不通电时,其86,85两脚之间无电压,触点87与30不吸合,两者之间断开,电阻为无穷大。

2、当继电器通电时,其86,85两脚之间有电压,触点87与30吸合,两者之间接通,电阻为0Ω。

三:开关的测量常开触点,
在核查有没有正常闭合时,应把两个触点应从电路中剥离出来,不能带电量阻值。

1、常闭型(NC)开关在正常位时,此时两个触点是闭合的,将表选择至电阻档测量,两个触点之间的阻值为0欧姆(Ω),代表其导通。

2、常闭型(NC)开关在非正常位时,此时两个触点是断开的将表选择至电阻档测量两个触点之间的阻值为无穷大,代表其断开。

3、常开型(NO)开关在正常位时,两个触点是断开的万用表选择至电阻档时两个触点之间的阻值为无穷大,代表其断开。

4、常开型(NO)开关在非正常位时,两个触点是闭合的万用表选择至电阻档时两个触点之间的阻值为0欧姆(Ω),代表其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