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基于DSP与AD9852的任意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9-05-16):
基于DSP与AD9852的任意信号发生器

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DSP和DDS的任意信号发生器的实现方案。重点 介绍了TMS320LF2407A与AD9852的硬件接口电路、AD9852的串行通信工作流程以及2片AD985 2实现输出信号同步的关键技术。

关键词:AD9852;TMS320LF2407A;串行通信;同步

  直接数字式频率合成(DDS)技术是继直接频率合成和间接频率合成之后,随着数字集 成电 路和微电子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第三代频率合成技术。DDS技术具有相对带宽宽、 频率转换时间短、频率分辨率高等优点,输出相位连续,频率、相位和幅度均可实现程控 ,常用于高精度频率合成和任意信号发生。本文在发动机电控单元(ECU)硬件在环仿真系 统的设计中,使用TMS320 LF2407A控制2片AD9852产生2路同步的任意信号,仿真发动机工 作时的真实信号。

1AD9852和TMS320LF2407A简介

AD9852是新型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具有频率转 化速 度快、频谱纯度高、工作温度范围宽、集成度高等特点。工作电压为3.3 V,片内有4~20 倍可编程时钟乘法电路,系统最高时钟可达300 MHz,输出频率可达120 MHz,频率转化 速度 小于1μs。内部有12位D/A转化器、48位可编程频率寄存器和14位可编程相位寄存器, 具有12位振幅调谐功能,能产生频率、相位、幅度可编程控制的高稳定模拟信号。
  TMS320LF2407A是TI公司推出的一款定点DSP控制器,他采用高性能静态CMOS技 术,使供电电压降为3.3 V,减小了控制器的功耗;指令最短为25 ns,具有较强的实 时控制能力;片内有32 kB可加密的FLASH程序存储器、2.5 kB的RAM,500 ns转换时间 的A/D转换 器, 片上事件管理器提供了可以满足各种电机控制要求的PWM接口和I/O功能,此外片内还集成 了SPI,SCI和CAN控制器。

2TMS320LF2407A与AD9852的硬件接口电路

在本系统中,TMS320LF2407A的功能是计算所要产生信号的波形参数,并发送控制字 到 AD9852内部的控制寄存器,以实现可编程的任意信号发生。数据的传输有串行、并行2种方 式,串行传输速率最大为10 MHz,并行传输速率最大为100 MHz。为了节约DSP资源,在满足 系 统要求的前提下,采取串口连接方式,利用TMSLF2407A片内的串行外设接口(SPI) 控制AD9852。接口电路的原理框图如图1所示。

3AD9852的串行通信工作过程

AD9852的串行接口与TMS320LF2407A的SPI接口兼容,通过5个端口即可实现串行数据的传 输控制。PRD/CSB是复用信号,在串行工作状态下CSB作为AD9852串行总线的片选信号,I/O RESET是串口总线复位信号,SCLK是串口时钟信号,系统采用的是2线串口通信模式,使用S DIO端口进行双向输入输出操作,I/O UD是更新时钟信号。串行通信工作的时序如图2所示。

  AD9852的串行通信周期分为2个阶段,SCLK的前8个上升沿对应于指令周期,在指令周期 中,用户向AD9852的串口控制器发送命令字来控制随后进行的串行数据传输。数据传输周期 从SCLK的第9个上升沿开始,输入数据在时钟上升沿写入,输出的数据则在时钟的下降沿读 出。由串口传送的数据首先被写入I/O缓存寄存器中,当系统接收到有效的更新信号时,才 将这些数据写入内部控制寄存器组,完成相应的功能。当完成了通信周期后,AD9852的串口 控制器认为接下来的8个系统时钟的上升沿对应的是下一个通信周期的指令字。

I/O SESET引脚出现一个高电平输入时,将会立即终止当前的通信周期,当I/O RESET引 脚状态回到低电平时,AD9852串口控制器认为接下来的8个系统时钟的上升沿对应的是下一 个通信周期的指令字,这一点对保持通信的同步十分有益。

42片AD9852同步工作

实现2片AD9852输出信号波形相位同步的关键是使他们工作在相同的系统时钟下,每个AD 9852的系统时钟之间的相位误差最大不能超过1个周期。AD9852的系统时钟可由参考时钟直 接提供,或将参考时钟通过内部的时钟倍频器放大而成。异步的更新时钟经过AD9852内部 的边沿检测电路后与系统时钟同步,形成上升沿,触发内部控制寄存器更新内容。因此,要 实现2片AD9852的同步,必须使其参考时钟与更新信号的上升沿同步。下面是确保2片 AD9852同步工作需要注意的一些要点。

4.1参考时钟信号
  AD9852的参考时钟有差分输入和单端输入2种形式,由于差分时钟在脉冲边沿具有 更短的 上升和下降时间以及最小的抖动率,可以有效地降低2片AD9852参考时钟间的相位误差,因 此本系统采用了参考信号差分输入的方式。对于差分输入方式,输入端信号可以是方波或正 弦波,推荐使用MAXIM公司的MAX9371,他可以将普通时钟信号转化成系统所需的差 分时 钟信号。为了实现参考时钟同步,令2片AD9852合用一个晶振,晶振输出的信号先分别传给 两个差分时钟生成器,经过转化后输入2片AD9852。为了使每片AD9852参考时钟信号在传输 过程中的延迟时间一致,PCB布线时必须确保时钟信号走线距离相同。

4.2更新时钟信号

在对AD9852进行编程时,串行输入的数据被缓存在内部的I/O缓冲寄存器中,不 会影 响到AD9852的工作状态;在更新时钟信号的上升沿到来后,触发I/O缓冲寄存器把数据传送 给内部控制寄存器,这时才能完成相应功能,实现对输出信号的控制。更新时钟信号的产生 有2种方式,一种是由AD9852芯片内部自动产生,用户可以对更新时钟的频率进行编 程来 产生固定周期的内部更新时钟;另一种是由用户提供外部更新时钟,此时AD9852I/OU D引 脚为输入引脚,由外部控制器提供信号。要实现2片AD9852同步,必须确保他们的更新时钟 信号的上升沿同时来临,因此系统采取外部时钟更新的方式。使用DSP的一个I/O端口与AD98 52的I/O UD相连接,可以通过软件的方式实现对更新时钟信号上升沿的精确控制。对外部更 新时钟信号的布线要求同参考时钟一样。

4.3参考时钟倍频器
  AD9852的工作时钟高达300 MHz,为了降低时钟信号的干扰,系统应采用低频时钟信号源 , 然后通过AD9852片内的参考时钟倍频器,对外部参考时钟实现4~20倍频。参考时钟倍频器的 锁相环电路有2个工作状态:锁定状态和获得锁定状态。在锁定状态,系统时钟信号和参考 时钟信号可以保持同步。但当给AD9852发送控制指令时,在其参考时钟倍频器工作后的短暂 时间内,锁相环不能立刻锁定,仍然工作在获得锁定状态。而此时传送到AD9852相位累加器 的系统时钟周期的个数是不可控的,这可能导致2片AD9852的输出信号之间相位不同步,因 此系统初始化以后,一定要先确保锁相环进入锁定状态,然后才能更新AD9852内部的各种控 制字。AD9852片内锁相环锁定的典型时间约为400μs,建议至少留出1 ms时间使锁 相环进入锁定状态。

5AD9852的控制流程

(1)给系统上电,由DSP向AD9852发出复位信号,此信号需要至少保持10个参考时钟周期 的高电平。
  (2)将S/P SELECT置0,选择串行数据输入方式。
  (3)依次给每个AD9852发送控制字,使每个AD9852工作状态由缺省的内部更新时钟模式改 变成外部时钟更新模式。

(4)将AD9852时钟倍频器工作的控制字依次写入每个AD9852的I/O缓冲寄存器中,然后由 DSP发出外部更新时钟,更新每个AD9852内部控制寄存器。
  (5) DSP发出外部更新信号,至少等待1.0 ms时间使AD9852内部锁相环锁定。然后由DS P发送有关信号波形参数给AD9852,对他们的内部控制寄存器内容进行同步更新,使2片AD9 852输出同步的模拟信号。

6结语

使用DSP控制AD9852产生的爆震信号和凸轮轴信号,在精确度和实时性两个方面都 能够满足 发动机电控单元硬件在环仿真系统的要求。在此系统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扩展为多片DDS 同步使用,适用于更多硬件在环仿真系统。

楼主:
基于DSP与AD9852的任意信号发生器

网友A:
AD9852是近年推出的高速芯片

网友B:
在使用AD9852时,有时需要使两片AD9852实现同步

网友C:
DDS信号发生器采用直接数字频率合成

网友D:
关键的数字化技术。

网友E:
对DDS芯片AD9852进行编程,最终得到所要求的输出波形?

网友F:
AD9852内置的只有一个DAC

网友G:
DDS是一种全数字化的频率合成器

网友H:
输出信号的频率取决于频率控制字

网友I:
ad9852与ad9854区别?

网友J:
数字可编程、捷变频率合成器

网友A:
高度集成的器件,采用先进的DDS技术

网友C:
把信号发生器的频率稳定度、准确度提高到与基准频率相同的水平

网友J:
在电子设计中用到的ad9852模块自己写的程序

网友D:
DDS具有低成本、低功耗

网友I:
外部只需输入一低频参考时钟60MHz?

网友E:
怎么不使用单片机控制呢?

网友H:
频率分辨率取决于累加器位数

网友F:
AD9854的内置两个DAC。

网友G:
由相位累加器、波形ROM、D/A转换器和低通滤波器构成

网友B:
关键问题是工作在相同的系统时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