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柔性线路板的挠曲性和可靠性

楼主(2019-05-16):
目前FPC有:单面、双面、多层柔性板和刚柔性板四种。
                                                                                                    捷多邦
①单面柔性板是成本最低,当对电性能要求不高的印制板。在单面布线时,应当选用单面柔性板。
其具有一层化学蚀刻出的导电图形,在柔性绝缘基材面上的导电图形层为压延铜箔。绝缘基材可以
是聚酰亚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芳酰胺纤维酯和聚氯乙烯。

②双面柔性板是在绝缘基膜的两面各有一层蚀刻制成的导电图形。金属化孔将绝缘材料两面的图形
连接形成导电通路,以满足挠曲性的设计和使用功能。而覆盖膜可以保护单、双面导线并指示元件
安放的位置。

③多层柔性板是将3层或更多层的单面或双面柔性电路层压在一起,通过钻孑L、电镀形成金属化孔,
在不同层间形成导电通路。这样,不需采用复杂的焊接工艺。多层电路在更高可靠性,更好的热传
导性和更方便的装配性能方面具有巨大的功能差异。在设计布局时,应当考虑到装配尺寸、层数与
挠性的相互影响。

④传统的刚柔性板 是由刚性和柔性基板有选择地层压在一起组成的。结构紧密,以金属化孑L形成
导电连接。如果一个印制板正、反面都有元件,刚柔性板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但如果所有的元件都
在一面的话,选用双面柔性板,并在其背面层压上一层FR4增强材料,会更经济。

⑤混合结构的柔性电路是一种多层板,导电层由不同金属构成。一个8层板使用FR-4作为内层的介质,
使用聚酰亚胺作为外层的介质,从主板的三个不同方向伸出引线,每根引线由不同的金属制成。康铜
合金、铜和金分别作独立的引线。这种混合结构大多用在电信号转换与热量转换的关系及电性能比较
苛刻的低温情况下,是惟一可行的解决方法。

可通过内连设计的方便程度和总成本进行评价,以达到最佳的性能价格比。深圳捷多邦。